神舟战神z7-sl7d2 不认硬盘 求救 急急

楼主(2017-09-01):
               神舟战神z7-sl7d2   客户拿来自动开机  按关机键关不了机  正常进系统    我拆开机子 开主板 EC 旁边轻微发白   用妇炎洁洗了  就正常了   装好给客户    第2天一早过来说我还没修好  我开机一看认不到硬盘   里面有个  SSD 硬盘    有个机械盘  都认不到  直接刷BIOS    也不行 侧了下供电  3.3V  5V 正常就没办法了  直接旱桥 也不行       大家说说 我要查那些条件

网友:
供电和他的数据线这些查过没有啊

网友:
供电和他的数据线这些查过没有  这桥不好搞 加好可能小

网友A:
BIOS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B:
现在的机器首先要考虑软件引起的,反正现在的机器软件或者硬件问题让人难以判断

网友:
还是先参考上面多多老师傅说的看看,其次我觉得还是得仔细检查EC那边白白的哪里,是不是其它地方也有腐蚀的

网友:
确认 供电之类的 都正常的话  你可以 进pe  看看 能不能看到  有的BIOS设置不对 开机也会像认不到硬盘

网友:
供电好了就查数据线。。。。。。。。。。。。。。。。。。。。。。

网友:
楼主 BIOS里面能不能看见 看看是不是设置问题 维修能不能分享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你用妇炎洁的那个地方

网友:
还是没清洗干净吧?不可能两个都不认啊

网友C:
sata被客户关了。你进bios看看。

网友:
我还在修一个神州的,cpu坏了  要 一千多,以前没感觉神州怎么地,现在感觉真垃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设置的问题

BIOS  刷了  还是不行     BIOS 里面设置看了几遍  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ta被客户关了。你进bios看看。

BIOS  刷了  还是不行     BIOS 里面设置看了几遍  不是设置问题   不是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BIOS  刷了  还是不行     BIOS 里面设置看了几遍  不是设置问题

M.2里面的模式你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机器首先要考虑软件引起的,反正现在的机器软件或者硬件问题让人难以判断

不是软件问题      仔细看了  估计要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2里面的模式你改了?

M.2里面的模式  的模式 是那个    你 QQ 多少  微信  多少

网友:
我没遇到过,但是翻船什么的还是喜闻乐见的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你进BIOS里就能找到   我同事前几天就改过两次

网友:
谁有 BIOS   传我一份   我在刷个 试试 不行 就换桥了

网友E:
第一  硬盘格式 GPT?? MBR ?   第二 SATA 模式   是不是 RAID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  硬盘格式 GPT?? MBR ?   第二 SATA 模式   是不是 RAID模式

跟你说的 这个 应该没关系吧 里面 都看不到硬盘 怎么格式化     ACHI 跟 RAID 模式 试了也认不到

网友:
想换桥   110元一个 挺贵的

网友:
还是重点在仔细看下进水位置 有无腐蚀断线等

网友:
遇到过BIOS没升级。。NVME固态在bios识别不到。。但是PE下可以识别。。安装WIN10后硬盘就可以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