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修本子前放个电

楼主(2017-09-01):
如题,昨天顾客拿来一台联想y430P的本子过来说,开机了没显示,看看是不是那里线松了,拿到手接上电流表待机0.09,待机正常,按下开机键,电流跳到0.25不动了,之前在论坛上看到一位大神发的帖子,这种情况就直接跳到了查后面的电压。(这里要感谢大神们,感谢迅维)拆机查电压,在论坛上下了一份电路图A031的,看时序第7步先出1.35V和0.65V,应该是内存供电和基准吧,查PL502电感,无电压,量了一下P501,PQ502也没短路,电感的对地阻值12K多一些。然后就在想是不是这个PU501坏了呢,查了了下这个IC的11 12 13脚都有5V,S3为0V正常的吧,开着机的呢,S5也为0V,这下就感觉不正常了,看了一下S5受控SYSON,看图是由EC给的,找到EC的107脚,一测,也为0V,心里在想,是EC坏了吗,那不得订芯片了,后来想想,把脚给撬起来看看,费了半天劲终于把107脚给弄起来了,通电触发,测得EC107有3.23V正常的啊,是PU501坏了了吗?手头上又没有,先把EC脚焊好吧,为了保险起见,我把CMOS的电池给取下来了,把EC脚给焊好,又把电池焊上。看到EC的107脚还连着一下电阻和一个电容,因为没下点位,所以也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只好量一下对地,也没短路,测EC和PU501的第8脚之前180欧阻值,看到电路图上有一个100的电阻,心想大了点,再通个电试试吧,结果一通电电流跳到0.67A,心想好了吗,把内存装上,接上屏,再开机屏亮了。仔细一想,啥也没动就是把个电池给取下来了一下,早点取下来放个电说不定就不能费半天劲了。我这里接的本子少,修的也不多,所以也没啥技术,希望能个大伙们看个好玩提个醒吧。

网友A:
楼主在来几发 我在学习下 EC的脚我很容易弄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来几发 我在学习下 EC的脚我很容易弄断

撬的时候像对待女人一样,温柔点就会断了

网友:
我表示不开机的本子都是首先考虑放电的

网友:
呵呵      遇到先试试看看

网友:
仁宝的放电好的不多。尤其小电池的,还是戴尔华硕好啊。

网友:
南桥数据出错可能 。。。。。。。。。。

网友:
这种放电的问题还没遇到过,下次碰到先试试

网友:
Y430P 和Y400 差不多,   放电好的很多

网友:
放了个电放好了是吗。。。。,,,

网友:
现在翘脚位不如断开刮断,翘很容易断

网友:
差不多都是从简单到复杂,放电再搞其他的

网友:
每次修到放电就好的机器都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会回来

网友:
我干这样活也是上火,不过不喜欢啊

网友:
RTC电路问题 有遇到过

网友:
一般修板子 都要先断开RTC供电

网友:
内置的电池不开机维修办法第一先放电。但是这个不出电压放电就好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我一般像这样的都是先测下CMOS电池有没有电,他不出电压,就没往那上面想呢,况且还可以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