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H81M-VG4 不定时重新启动

楼主(2017-09-01):
不定时重新启动 有时候半天好用 有哪位大侠修过这问题 谢谢

网友:
不定时重启的,你先考虑下开机排针PWRTN有无漏电的可能性。

网友:
是不是又是排阻搞的鬼。没有碰到过。

网友:
换个新的好的电源,好的电源线,不进系统光在BIOS界面长时间试试,顺便看着温度,主板有没有电容鼓包,轻轻敲击有没有虚焊,只能一点点试的

网友: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吗  外配先换一遍吧

网友:
看一看。……。………看一看。……。………

网友:
这片也是遇到,还一开始不触发,真的是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