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5v 不出一个

楼主(2017-09-01):
3 5v 不出  查图纸       Q12  2 5脚有电压      Q12导通把开启拉没了(开启是芯片自己产生的)      所以Q13必须导通   Q13  2脚没电压   C38击穿    拔掉上电ok
(亮机照没拍)

网友A:
                 修的 不错 看机器应该是y400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的 不错 看机器应该是y400吧

nb    这都行   我没说什么型号你都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b    这都行   我没说什么型号你都知道

看的出来啊  看到板子了 因为修过这个机器啊

网友:
C38击穿    拔掉上电ok666666666666666

网友:
C38击穿    拔掉上电ok77777777777777777777777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出来啊  看到板子了 因为修过这个机器啊

我是今天修的     明天就忘了    还是你厉害

网友:
功底可以  666

网友:
这还叫功底可以        就是个初学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的 不错 看机器应该是y400吧

卧槽  牛逼+1   大神一定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从字里行间就能看出子丑寅卯来  佩服

网友:
记得带PPPP。版型看得出来,要么三代要么四代的U。

网友D:
电容对地漏电,引起PQ13无控制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容对地漏电,引起PQ13无控制电压。

摁摁  是的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666,请大神指导指导,我怎么就没这个技术呢

网友:
捡钱的节奏呀!!!!!!!!!!!!

网友:
秒修啊大佬,,,,,技术可以嘛

网友:
天上掉 肉饼了

网友:
其实还是不错的  不过一般短路都是简单维修

网友E:
电容引起的,又是送钱秒杀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引起的,又是送钱秒杀的机器。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        这个还弄了好几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卧槽  牛逼+1   大神一定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从字里行间就能看出子丑寅卯来  佩服

卧槽    他是大神  你就是大神中的大神  这文采没谁了   腻害  腻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摁摁  是的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以后回复还是别用这样的字数不够,数字来凑的风格,可能会招致处理。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有这个思路,以后好秒机器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新来的多多关照。。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思路不错。解决问题迅速。修机多少年了?

网友:
如果是我修的话,估计几天都修不好了

网友:
还是得经验,修多了就好像明白,继续努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

这样灌水   你不怕被禁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