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5.3 成功跑完校准后....

楼主(2017-09-01):
请教大家个问题,用WDR5.3   跑完校准结束后,是直接断电,还是怎么弄,,,,,我感觉有时直接断电了 。再开就不认盘了,,,有时就正常修复硬盘了,,谢谢大家。

网友:
跑完后,软复位几次,退出校准模式就行了

网友:
直接断电就可以了吧

网友:
论坛里谁能把这几个wdr固件压缩包密码pojie了这是固件地址百度云盘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8oia7K     提取密码n1n4       https://pan.baidu.com/s/1geODP43     提取密码d2b8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8SdAZo 密码: sv5k

网友(2018-02-24):
解压密码文档没有呀,pojie不容易呀

网友:
直接断电试试哦,,,,,,,,,

网友:
very good , thank you , thank you , thank you

网友:
硬盘坏道的问题能不能解决?试一下

网友:
ATA软复位, 停止校准就可以

网友A:
砍头或者刷固件校准后,全盘扫描一切正常,装系统也正常,但是P表没数据,,非法断电就出坏道,,,这是什么原因呢?各位

网友:
这些细节还真是需要注意一下,希望懂得大神多指教。

网友:
刚开始学都这样,我们也是慢慢这么学来的。不是直接断电的。直接断电不行。

网友:
下载下来看看,这方面的资料不好找

网友(2018-03-26):
再开就不认盘了,,,有时就正常修复硬盘了

网友:
这个。。。。。你最好找个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砍头或者刷固件校准后,全盘扫描一切正常,装系统也正常,但是P表没数据,,非法断电就出坏道,,,这是什 ...

没有跑好或者固件不合适,重新跑
没有跑好或者固件不合适,重新跑

网友:
我刚跑了一个PST流程,拿下来电机都不转了,不要说认盘

网友:
WDR只能修古董盘,跑完不认盘多数是固件的锅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学习。。小白路过,学习学习。。小白路过,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