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脑维修

楼主(2017-09-01):
dell 1440
故障:客户报修说是进水。
诊断:直接拆机后发现里面好多蟑螂也有进水的痕迹。插上电源直接上2.0A,触摸3v5v芯片发烫。所以怀疑3v5v芯片坏。
最终修好更换3v5v芯片依然没有3v5v,经测觉得和IO有关系,换IO好了。
电脑维修

网友:
好厉害,楼主,谢谢分享,学习技术 学习经验了 牛逼 简单明了

网友:
3v5v哪里没有断线吗。进水..............

网友:
2.0A 短路触摸主板IO肯定发烫了

网友:
明显外伤 短路问题明显 我这里修同行的休得多基本上都是很麻烦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维修就很幸运了,有时候3v5v芯片发烫不一定是芯片损坏很多时候是后面短路

网友:
厉害,楼主,谢谢分享,学习技术 学习经验了 牛逼

网友:
真的假的啊 是不是 3v5v 有短路的 什么是 经测觉得是啊

网友:
老大,你这么牛,3,5V都会修了,厉害

网友:
桥没坏就对了,,,,,,,,,,

网友:
3 5V短路是最不好搞的

网友:
来自: 浙江金华
有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