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SUN 主板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9-01):
故障现象:不触发检查I/O PWRBTN,电压为1V左右无跳变,I/O型号为5532D
这种情况一般是桥供电引起的电压偏低
检查桥供电为1V左右,不正常
最后检查为1117输出1V,更换后解决问题
开机正常
杂牌机无图纸维修

网友A:
也拍点图片,如果图片面积太大,可以使用PS改变下图片的体积。否则一直这样光聊聊数语,又无图片,并不能给看客带来多少的帮助,看前看后仍旧一头雾水。还有招致删贴处理的可能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拍点图片,如果图片面积太大,可以使用PS改变下图片的体积。否则一直这样光聊聊数语,又无图片,并不能给 ...

我教的是思路,不是国内的应试教育

网友:
修的很快很顺利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教的是思路,不是国内的应试教育

说话别把牙磕了!不触发我看你连个待机条件都没查一下,直接就跳到“一般是桥供电引起的电压偏低”你这跳跃性思维真是跟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话别把牙磕了!不触发我看你连个待机条件都没查一下,直接就跳到“一般是桥供电引起的电压偏低”你这跳 ...

自己看第一句话,能明白?
不触发我检查了PWRBTN,为1V,所以判定一般为桥供电电压不足导致
原因是桥内部上拉电压不足,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第一句话,能明白?
不触发我检查了PWRBTN,为1V,所以判定一般为桥供电电压不足导致
原因是桥内 ...

谁教你PWRBTN是待机条件的?你连待机条件和开机条件都搞不明白,还来说思路?我就问你,要是这板子SRTCRST信号偏低,你怎么办?说话别把牙齿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教你PWRBTN是待机条件的?你连待机条件和开机条件都搞不明白,还来说思路?我就问你,要是这板子SRTCRS ...

就你这素质,Zz....
只有条件正常才能正常发出PWRBTN
能正常发出,我就不需要繁琐的查询待机I/O条件,明白?
--这种情况一般是桥供电引起的电压偏低  这句话是根据经验得来
正好这块主板也验证了我以往的经验,所以才有第二句话
而你说的SRTCRST信号偏低属于假设性问题,那么既然是假设性问题,自然不能按照此帖思路来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你这素质,Zz....
只有条件正常才能正常发出PWRBTN
能正常发出,我就不需要繁琐的查询待机I/O条件, ...

完了,看来你连开机电路逻辑上电时序都弄不清楚,搞了半天我是在和一个半吊子说话。待机条件正常的情况,PWRBTN有跳变信号到IO,IO发出PWSOUT请求上电信号给桥,桥发出SLP_S3#给IO表示允许上电,IO发出PSON去拉底绿线,完成上电请求。还“只有条件正常才能正常发出PWRBTN”你概念弄的清楚吗?
另外,就你这种思维还谈素质?逻辑混乱毫无章法的帖子,让你上点图都还不愿意,你这种帖子,别出来笑掉大牙,小心闪了你舌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了,看来你连开机电路逻辑上电时序都弄不清楚,搞了半天我是在和一个半吊子说话。待机条件正常的情况, ...

PWRBTN有跳变信号到IO,IO发出PWSOUT请求上电信号给桥,桥发出SLP_S3#给IO表示允许上电,IO发出PSON去拉底绿线
————————————————
你也是牛呀,这就是你的上电时序?
你比饼哥牛,哈哈
我服了,你厉害
不想在说什么啦,哈哈
我只想说,你比饼哥牛多了,他可不是这样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WRBTN有跳变信号到IO,IO发出PWSOUT请求上电信号给桥,桥发出SLP_S3#给IO表示允许上电,IO发出PSON去拉 ...

呵,看来你不仅半吊子,说不出个所以然就开始胡诹,我倒是要听听你这个迅维出来的高材生是如何阐述开机电路的。有料就上真货,没料,这种垃圾贴就删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看来你不仅半吊子,说不出个所以然就开始胡诹,我倒是要听听你这个迅维出来的高材生是如何阐述开机电 ...

连开机时序你都不懂,还在这跟我讲这些? 还是版主?
你想删除就删除吧,有问题去请教饼哥吧,把你那段话复制给饼哥
让他看看,你那个开机时序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连开机时序你都不懂,还在这跟我讲这些? 还是版主?
你想删除就删除吧,有问题去请教饼哥吧,把你那段 ...

呵,开始满地打滚了?你说我开机时序不正确,那请你说出正确的开机时序啊!什么都不说就知道找饼哥?饼哥是保姆?他教你的东西你都复述不出来,你还有脸提饼哥?
另外我还真找了饼哥,请他鉴赏了这帖子,他的回答很有意思。
能不能说的出来?说不出来就别打脸充胖子了!如果下一回复还没什么靠谱点,还打滚,这贴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开始满地打滚了?你说我开机时序不正确,那请你说出正确的开机时序啊!什么都不说就知道找饼哥?饼哥 ...

连个开机时序都搞不清楚,还是版主,Zz..
——————这是我的开机时序,仔细看清楚
4.按开关送出触发信号给I/O
5.I/O收到触发信号后发出PWRBTN#给桥   (EC需要待机正常才可发出)
是I/O发给桥的,明白? 不是桥发给I/O   我的帖子直接查这里是没什么问题的,看的就是EC与开关信号是否正常
6.桥待机正常依次送出持续高电平S5 S4 S3
7.S5或S4开启内存供电,S3给EC
8.EC发出PSON#持续低电平给ATX电源
——————下面是你的时序
PWRBTN有跳变信号到IO,IO发出PWSOUT请求上电信号给桥,桥发出SLP_S3#给IO表示允许上电,IO发出PSON去拉底绿线
——————
1.你的顺序错了,PWRBTN是I/O发给桥
2.PWSOUT——这个信号就是PWRBTN,只不过是I/O内部信号 所以你这步也是错
3.SLP_S3#  这里正确
4.I/O收到SLP_S3# 拉低绿线正确

如果你再看不懂或不理解,请不要回复我了

网友:
争得面红耳赤,是好事
不过 不要动粗,不要出口骂人~

网友:
都不算错。
pwrbtn# 这个是桥内收到的触发信号标准名称。但也确实有被某些厂家用于开机排针的情况。

山人,从迅维毕业,但见的还不够
轩辕,没有系统学过,不能理解山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