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3537 苹果充电隔离电路学习一下

楼主(2017-09-01):
今天修到一个3537的DELL的,看了一下电路 有点像苹果的,隔离比较奇缺,公共点由芯片发出来,上个图,公共点的电压13V,呵呵,不知道对不对,反正3.5V产生了,17公共点电压时,没有3.5V,奇怪,反正我也搞不懂,不知有谁能讲解一下这个电路原理,最后上个图,公共点的电压

DELL 15-3537-LA-9981P.pdf

网友:
这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就比较高深了,我是进来看头像的

网友A:
以后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了,还有联想的YOGA电源还采用5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后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了,还有联想的YOGA电源还采用5V的,

5V就可以了吗?那不是都可以插安卓的充电器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就可以了吗?那不是都可以插安卓的充电器了啊

还没有试过,你可以去试试看,,,

网友:
很少研究苹果类的东西啊。。。。。。

网友:
公共点13V多点是正常  确实和苹果的公共点设计有相似之处

网友:
谢谢给的经验,可以有借鉴作用。。。。。。

网友:
这个       修好了吗     我 看上去就不懂得样子啊

网友:
去下载一个供电芯片的图纸看看,有说明的

网友:
B+就是公共点 公共点就是电池电压 也许是苹果这样设计很优秀  反正很多机器已经越来越多的这样设计了

网友:
dell 这个正常的呀·公共点由充放电芯片调节出来的··13v正常

网友:
看图纸设计EC到充电芯片的数据线是省略不用的
那么可以推出充电芯片不由EC控制充电
这个板子设计应该是充电芯片一直工作产生公共点并一直给电池充电
EC到电池的信号线只负责检测电池电量信息
当电池电量充满时电池的电压与公共点电压相同     等电位无法继续充电

网友:
公共点13V是正常  苹果的公共点设计有相似之处,船长老师远程讲过

网友:
现在的好多新本本都是这样的了,12v13v的,属于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