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华硕X43U,LA-7321P花屏

楼主(2017-09-01):
刚开始显LOGO的时候不花屏,在滚动条会花屏一下,然后就蓝屏进不了系统。。。。拔掉硬盘,进PE,在滚动条的时候,有像以前老电视那种一点点雪花,进个PE要5分钟,很慢,GHOST系统,装到一半卡住,装不上。。。。。。刷了BIOS一样。。。。。。。。。换了U一样。。。。。。。。。。。。难道要换北桥??????????求给点建议,三克油。。。。。

网友A:
集显的北桥是218-0792014,我也给换了还是一样故障啊,报价200多客户要修,不然就放弃了,这种渣渣的机器,看着都烦,条件都查一遍过去了,谁有遇到这种情况de ???

补充内容 (2017-10-6 12:22):
谢谢各位了,这台后来是键盘引起的花屏,以前都没遇到过,也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的北桥是218-0792014,我也给换了还是一样故障啊,报价200多客户要修,不然就放弃了,这种渣渣的机器, ...

一样板子故障的遇到的估计不多 桥换了排除 显示花屏 重点查显示有关的芯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