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7-09-01):
昨天在店里东拼西凑配了一台二手的台式机,帮朋友配的,装好了之后在店里试的好好的。下班带回去试试。路上下了点小雨。不知道有没有淋到主机里面,一回去开机第一次进系统就卡在了Windows图标那里,强制关机重启,这次进去了,不过马上就黑屏了,又重启几次都黑屏,刚开始以为是显示器,后来进PE又不会,以为是系统问题,重装了纯净版后显卡驱动打不上,然后键盘鼠标都不能用了,觉得是显卡问题,但是家里没有螺丝刀拆不下来,决定最后试一次,又重装了GHOST版,装好进去又黑屏,重启再试后突然好了,下了个游戏玩了几个小时又都没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一直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折磨死我了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真的折磨死人,时间又浪费多。

网友:
多半还是显卡的事情,你换个显卡试试看。

网友:
感觉看起来还是显卡问题 的多。。。。。。。

网友:
莫名奇妙的问题,先检查电源

网友:
这问题,,,换显卡看看,,,,,加载驱动

网友:
是不是显卡进了点水导致不稳定,要不就是配件之前就有问题

网友:
1: 显卡驱动的问题,要么损坏要么不匹配; 2:显卡硬件有潜在故障

网友:
台式机  又不像笔记本 怀疑哪个就换哪个啊 先换显卡看看先

网友:
莫名其妙就好了·怕不稳定 显卡 概率比较 大··

网友:
不要用万能驱动打显卡的  用360驱动大师打显卡驱动看看呗

网友:
这个       修好了吗     我 看上去就不懂得样子啊

网友:
一般是显卡故障 ,换一个试试。 驱动去官网下载。

网友:
这种问题以后后遗症会搞死你,太麻烦了

网友:
换显卡看看,或者进安全模式看看

网友:
不稳定的最头疼了。台板还好感觉那里不正常就换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拔擦下显卡或换块显卡试试

网友:
换个 显卡 试试 1

网友:
检查电源 供电!!!!!!!!!!!!!!!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真的折磨死人,时间又浪费多 换一个显卡 要不用集显试一下

网友:
这些时好时不好的问题最让人心中没底,,,

网友:
二话不说直接换显卡试试,LZ这个

网友:
来自: 山东德州
用安装版系统,一步步的安装。打完哪个硬件的驱动黑屏就是哪个硬件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卡驱动呢.

网友:
还是应该显卡有问题
下次如果出现换个显卡

网友:
显卡或者电源啊 换个显卡试试 你那个显卡 容易开焊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哦,最好都一个一个试试

网友:
可以拆出来换个显卡试一下,你这主板带集成的接口吗?换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很简单的

网友(2019-09-16):
台式机进系统重启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99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