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华硕H61M-E开机每次出现F1 显示NEW CPU installed ,不进系统

楼主(2017-09-01):
搜索论坛发现有个帖子可以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74363-1-1.html,也是开机出现f1,心想肯定有个引脚去检测cpu的拆装。这个板子之前我是换了cpu座子的,重新写了1303版本的BIOS还是一样的。进BIOS里面设置时间是可以保存的,但是进去里面修改bios系统设置就保存不了的,重启还是一样的比如把SATA模式设置成IED(系统默认AHCI),就是不行,最后在论坛下载了个M2N主板的点图去看看32768旁边的702引脚功能, 有个cpu_present#这个信号从cpu到702场管的G极。s极对地,d极是一个S_new_ cpu#这个信号进桥里面 。顺着这个思路在H61M-E主板的我cpu座子里面找啊找啊的,终于找到个H_SKTOCC_链接了个702的G极 。S对地,d极(O_NEW_CPU)这个信号去了IO里面 ,直接万用表一侧G极对地198欧姆(没装cpu的时候),哈哈,心里那个高兴啊,估计问题找到了 。直接从料板上拆个702换上ok了

送个最新的BIOS,1303版本。

网友:
高兴是板子修好了,但是也是实打实的修的电路,楼主厉害!

网友:
主板修得可以。

网友:
师傅的维修技术不错,看起来有点位修起来快一点,好查一点!

网友:
理论扎实!技术过硬!值得学习!

网友:
路過  學習了  學習了  ....樓主高手

网友:
华硕主板电阻爱出问题,华硕板子如果不没有点位,要从图纸找元件是很难找到位置

网友:
这个贴子  是不是发了两遍啊

网友:
谢谢给的经验,可以有借鉴作用。。

网友:
一步一步,环环紧扣,值得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