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5LD REV 3.3 电源不开机,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7-09-01):
今早小弟接了台X555LD,

不开机,说是同行拿过来的,之前换过键盘用了一段时间后不开机拿给别人修了不行才拿过来,,小弟拆了裸板不上电,按开关没反应.他大概跟我说了一下就上门去了..我接过说看,,正如小弟说的一样.不上电,看了一下外观,充电芯片PQ735被修过,充电上下管被修过.

大致上没什么动过.还好,还好!
,我量了一下,公共点没19V.隔离保护不过.PQ8801一边有19V 一边没有,,看来问题在这了..图纸就别指望了,,,还好有点图.

PQ8801 4脚P_CHG_AC_GATE_20没电压.这个正常应该是有24V才对.查找来原

看来上家没修错进了充电芯片BQ24735,,找到了个PDF的就将就看吧

条件6角ACDET   2.6V    16脚REF  6V    20脚VCC  19V    4脚无输出.条件都满足了为什么4脚没输出,会不会是芯片有问题?找了一下没这料,无意中发现一个PQ24737的, 好像差不多,,换上去结果还是一样4脚没24V.没办法还是换回来PQ24735,想想会不会是前面的两个隔离管有问题呢,要不先飞线试试.直接短接PQ8801,电上,,,花啦啦自己上电了,,帅,,,, 上散热器,上屏.显了!!! 多开几次没问题,!装电池再上电,....大电流.!!!!拨出电池,就OK..单用电池也OK..看来还是不行啊!!断开短接.单用电池也可以上电,这么说这机子本来的问题应该是电源不开机,用电池应该是可以的,但这么改接不能上电池,看来飞线还是不行的,定芯片吧,,想省点钱还是不行的.....3天后芯片PQ24735到了,,   换上去,, 郁闷!!!还是一样..不出24V..!!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想想这前飞线是可以亮机的,只是不能用电池..再试试,,拆掉前面两个两个隔离管直接飞19V过去..断开隔离保护,上电池,上电,,不大电流了.,显示.充电灯也亮了!进系统看看,,不能充电,一直在充电中,过了半小时电池电量0!!   看来还是不行,!再来过先装上第一个管子量 ,结果发现..24V出来了..不会是管子出问题吧?拆了两个N管换上去,,,量24V又没出来,,再换....一样没出.........现在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只要装上第二个管子,就不出24V...这么说PQ24735应该是好的,只是没图纸不好整.之前有个PQ24737的图纸相似对比看一下吧.发个全图: 电池上下管,还有那个电源和电池的转换管,都换了,还是一样,!! 再重新量量PQ24735 1脚 2脚..等等,,,不对!!! 按上面的图纸 1脚 2脚都经过一个0殴的电阻,这两个脚应该是0殴才对,现在是无限大!! 看来问题出在这了!!
第一脚P_CHG_ACN_10 到上面的电阻!断线!!!

唉!!! 搞那么几天...问题出在这!!!
大家看看,,,,不想接了,直接飞线!!上电,,24V出了....亮机.进系统
完成!!!

网友:
楼主厉害   学习了   这种断线都能看得到

网友:
确实走了不少弯路,要是一开始就认真观察一次,运气好的就能来个秒杀了。

网友:
确实走了不少弯路,要是一开始就认真观察一次,

网友:
走了不少弯路,要是一开始就认真看看就好了

网友:
说明维修要仔细啊  还好楼主眼尖 不然估计还是修不出来

网友:
华硕的不好修呀,钱难赚呀................

网友:
看见华硕都没修的欲望。。没图纸真不好修

网友:
这个问题上次修了半天没修出来,给楼主加分了厉害

网友:
佩服楼主 够能折腾的 要我就放弃了 呵呵~!

网友:
原来是电流检测电阻 断线了呀··蟹蟹 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看到asus 就头疼,楼主厉害  加分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24v应该瞬间出来过 检测不到系统电流 就保护了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哟这个毛病  算是通病 已经早有人发过了

网友:
看来走了不少的弯路维修不易先加分。最怕就是能测的都测了芯片也换过无数个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小问题气都气死了,

网友(2018-04-23):
这个问题还好 充电芯片检测不到电路流过的电流 也是一种保护吧

网友:
华硕这机器毛病多的很 。。。。。。。。。。

网友:
乌龙 。。 坏了 电流 检测 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