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 7声维修

楼主(2017-09-01):
DELL M421 版号 DA0R0AMB6D0 RVE:D  前一天客户拿来说不亮机,我一开亮了就是进不了系统 安装一个系统叫客户拿回去用 过了三天客户又回来了 开机响7声 换了内存也是一样 拆机发现以前客户维修过主桥
论坛好多人说是 RTC出的问题就是响7声但我这个RTC电路没有问题。 刷了 BIOS 直接换了蕊片还是一样 发现拆了CPU也是响7声。是不是CPU死了,换CPU 。A4 换 A6收工。280到手 成本 30 时间一个小时。。

网友:
AMD这个CPU还是坏的很多的。以后还得多备点

网友A:
CPU 也会7声吗  很少见  我现在在修一个 5声的  头疼 找图中

网友B:
7声应该是北桥问题吧,先加焊下试试看

网友:
7声有可能是不跑码,也有可能是没检测到显卡。

网友:
我表示不开机的本子都是首先考虑放电的

网友:
第一次见CPU坏 7声报警…………

网友:
然后就是CPU挂了?????。。。。。

网友:
修到7声报警    RTCD1进水 换了还是一样   A8U   桥动了   无思路

网友:
AMD的机器 我一般先考虑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哦,太垃圾了这机器

网友C:
7声是没过显卡 但是考虑 APU  显卡 是直连APU  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的  之前遇到过  显卡 修了换 换了修 CPU 也换了 还是  要报错 不显示 最后 加焊CPU 座好了

god

网友:
只要是不跑码就会报7声,包括缺供电。 5声是RTC电路

网友D:
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AMD的不值得修,还会坏的................

网友:
AMD 北桥的问题

网友:
AMD 问题就是多。。。CPU 也坏。。。

网友:
可以咯,能报那么高也不易了.,,,,,,,

网友:
AMD这个CPU还是坏的很多的啊,先换一个

网友:
AMD的烂货上不上CPU都报警 发现报警对AMD平台无效,还是老是修比较好

网友:
AMD这个U坏的不少,现在正有一块发过来的路上。。。。。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当时整了很久,最后换一个CPU OK

网友:
是不能切换外接喇叭吗。。。。。。。。。。。。。。

网友:
这技术可以的哦。。。。。。。。。。。。

网友:
7声是cpu的问题啊,。北桥坏的多啊

网友:
这个U北桥集成在U里了,直接换U省事情

网友:
换这个CPU 能收这个价格 价格挺不错的

网友:
还是学习了,dell不跑吗也是七声报警

网友:
这几天我这里都是 放点的 好多 赚大发了 ~!

网友:
cpu坏7声报警的也有-------------------------

网友:
7声 干北桥呀 还没见过CPU 引起的7声报警·

网友:
A6这么便宜的吗才30啊

网友:
原来CPU坏会报警7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PU 也会7声吗  很少见  我现在在修一个 5声的  头疼 找图中

有时候不要过分考虑那个报警几声 根据电流维修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7声应该是北桥问题吧,先加焊下试试看

仔细看帖换U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严管板块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网友:
谢谢给的经验,可以有借鉴作用。。。。

网友:
怎么随意啊           经验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桥都容易出问题吧!!!这个机器显卡桥都容易出问题吧!!!这个机器显卡桥都容易出问题吧!!!

网友:
时候不要过分考虑那个报警几声 根据电流维修就好

网友:
7声是CPU问题还 是很少见到。AMD的CPU可能容易坏吧。

网友:
AMD 北桥可能性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7声是没过显卡 但是考虑 APU  显卡 是直连APU  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的  之前遇到过  显卡 修了换 换了修 ...

支持15楼的说法    思路牛B     DELL的报警声有个表。可以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不要过分考虑那个报警几声 根据电流维修就好

  电流  1,7  1.9   一会就掉回1.5   然后报警  是外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不要过分考虑那个报警几声 根据电流维修就好

不上内存电流比报警后电流要高    内存我换过了故障一样  不上显卡  电流变化是1.1 1.4  掉回1.0

网友:
AMD的CPU就是爱坏,发热量大,它管理内存

网友:
老实说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哦不,是听说报七声换CPU好的,楼主这个案例实在奇葩。谢谢分享。

网友:
我晕  我也遇到过    好像还没修好

网友:
我上次捣鼓了好长时间   难道CPU坏了?

网友F:
amd 7声是显卡吧 怎么会是cpu呢 第一次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amd 7声是显卡吧 怎么会是cpu呢 第一次看见

我这个就是CPU坏了,  桥换了还是一样,又重植原来的回去还是一样的。最后换CPuOK

网友:
AMD的机器真得难搞,玻璃心啊,留的阴影太多

网友:
CPU坏 是不是供电引起的。。。。。。

网友:
AMD的CPU也是坑,发热量大,很容易坏。

网友:
喔~ 原来7声报警也有可能cpu坏

网友:
我就先放放点试试

网友:
第一次见CPU坏也会七声报警  ,今后注意下

网友:
AMD的U都集成北桥了,估计以后所有芯片都集成进去了,只有供电能修了

网友:
不上CPU 也能报警么  ??

网友:
是我就去弄桥,显卡了,又要走一大堆的弯路。。。。。。。。。。。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个同样的问题。 5560。头疼中。 来看看

网友:
遇到过北桥响7声的,CPU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這裡如果CPU壞了要另外加錢客戶通常不接受,只能少賺點了

网友:
Dell rtc报警是5声,7声一般考虑北桥

网友:
知道7桥8显,cpu坏也这样,下次遇到这接换换,免得走弯路

网友:
                                    7声一般是北桥问题吧

网友:
搞半天cpu挂了的

网友:
哇这个厉害 上次有一台就没搞好

网友:
报7声是CPU坏?还真是没想到。楼主也是逼得没办法才换的u吧

网友:
amd cpu坏的多的很。。。。。。。

网友:
AMD的U坏的很多 尤其是老款的

网友:
amd机器7声一般是北桥,cpu也是有可能的不常见

网友:
厉害了,谢谢分享,好帖子继续分享啊

网友:
对楼主的技术佩服如源源大水,羡慕。。。。。。

网友:
这种机器没修到过cpu坏的,一般都是桥

网友:
这cpu出 问 题 坏 的 可 真 多

网友:
一半7声报不是桥吗??? cpu头一次没碰到过 什么型号的本子啊???

网友:
前天也遇到一个 CPU A6 上BGA加焊CPU后不加电了 原来故障是加电 电流也跳变

网友:
CPU坏的倒是很少见啊,以后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