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水冷惹的祸!

楼主(2017-09-01):
一台主机,开机不稳定,时而卡LOGO,时而不触发。
拆开一看,技嘉AM3+的板子。采用的是水冷散热,看上去高大上样子。
然而仔细一看,主板多处腐蚀。
拆开水冷散热器,果然问题出在这里:

皮管松动,漏液了。这种情况下,散热效果肯定会差,而且液体(应该不是水)洒落到主板上,也会毁了主板。

主板IO、开机排针、时钟IC、北桥下等多处进水腐蚀,下面是我清理烘干后的图片

看来这个水冷用的不好,是要毁板子的。

其实这种配置,采用一个铜管风冷散热器完全足够。少花钱,又稳定。

网友:
高大尚档次外关漂亮 像你说的那样一个铜管足以

网友:
赶潮流啊,好看,装机还能多赚点,坏了就是人为的,不用保修。

网友:
总担心这种水冷不安全,还真的会漏水!还是装个铜管散热器安全

网友:
普通玩家装水冷纯属觉得可以装装显摆。

网友:
感觉能用风冷的还是用风冷的,自己还没有装过冷的。

网友A:
水冷的机子装起来炫酷啊,只要安装的好一般也不会出现楼主这种情况吧

网友:
水冷装B呀

网友:
水冷就是用来美观其实真不如个铜的散热器好用呢

网友:
这就是喜欢水冷的好处,想上水冷,又不舍得花大价钱,自然就是板毁。

网友(2017-10-03):
引用 网友A:
水冷的机子装起来炫酷啊,只要安装的好一般也不会出现楼主这种情况吧

很多漏的。。。。。。。。。。。。。。

网友:
这明显是用的水冷材料太差造成的,不过主板没大问题已经很好了

网友:
漏水的水冷  温度低到不开机显示

网友:
已经碰到过3次水冷漏水的,这东西就是提高点B格的,装个好点的风冷效果也很好

网友:
大多水冷里的水是绝缘不导电的,当然量大的话主板还是吃不消的

网友:
难道他的cpu很好,一般的铜管压不住。。。。。

网友:
摩托车是风冷;汽车是水冷。其实水冷也只不过是起个传递的作用,真正温度过高时,还是要风扇强制冷却的。
空气是无处不在,不会出岔子的。

风冷散热器,其实也可以看做是金属导热(铝片或者铜管)的风冷。
铝片导热或者铜管导热的效率明显比水要高,要稳定。

汽车发动机之所以用水冷,是因为空间狭小,和成本考虑。如果铜管也可以用到发动机上,效果应该比水冷更强,但成本就高多了。

电脑这么小的空间、功率,居然也用水冷,真是舍本求末啊。

网友:
总是觉得水冷散热就是给展示用的,跟我们无关是的。。。

网友:
水冷器确实比较容易出问题,谢谢老司机带路

网友:
这是 一体水冷    吗   ,看不清什么牌子的       一般一体的 不容易除问题吧

网友:
水冷 质量差的很容易出毛病 还不如不装个风冷 稳定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水冷漏液的机器 配置挺高的 来之后清理完好了 过了几天又回来了 怎么搞都搞不好了 这东西真不如带铜管的风扇

网友:
这种配置用水冷,分明是显摆或者装机的商家想多赚钱。

网友:
这种玩家纯粹是为了满足一种心态。配置也没见的高。用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