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OGA 3 PRO1370 的笔记本遇到第3个才成功修复,问题不触发

楼主(2017-09-01):
上面发了两个Y0GA  3 不通电的求助帖子,无故被删,还被倒扣几十分,不知什么原因?请管理员给个解释?
说正题,YOGA 3  联想的这个机器遇到的这个是第三个了,都是一样问题:适配器是20V 和5V 输出的,但是不是同时输出两个电压,接笔记本时是20V 不接笔记本时是5v ,第一个没修好客户取走了,第二个自己飞了个20V到隔离管处可以正常开机把电池充满,偶然间不小心一个芯片冒烟了现在不记得是什么芯片了,因为客户着急要就直接把坏的管子取了,没得换的,用电池开机还是能正常开机了,就收钱交给客户了,当时挺担心的要返修,居然客户一直没来。现在这第3个,问题都是接上笔记本后机器不触发,测笔记本接口处只有5v ,看了一下图纸,笔记本电源接口是可以是一个20v电源接口,不插电源时又可以做USB 用,接口处多了一个信号USB-ID 以为是靠这个来检测电源什么时候输出20V 的,但研究了一下图纸,发现USB-ID 应该为高电平保护隔离才会通,说明应该不是USB-ID 来检测的,是不是电源坏了,最后找了个电源来试还是一样只输出5V ,怪了,最后折腾了很久,问题终于找到,你们猜什么问题?

网友A:
你上面的两个贴子无故被删,可能是因为你的最后这句话(你们猜什么问题?)

网友B:
我也想说你上面的两个贴子无故被删,可能是因为你的最后这句话。还没修到这么高级的机器,猜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的两个贴子无故被删,可能是因为你的最后这句话(你们猜什么问题?)

上面两个贴纸是求助帖!没有什么猜不猜的, 这个贴子' 猜什么问题 ‘’是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自己动脑想一想,问题可能就出来了,这样记忆深刻, 后面我会发答案!

网友C:
讲维修思路最好配图然后分就会往上 而不是-3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说你上面的两个贴子无故被删,可能是因为你的最后这句话。还没修到这么高级的机器,猜不了。

等你修到这个机器相同问题的时候,相信你也找的出问题,但刚接到机器的时候可能心里也没低,如果客户在看到你修 ,你很可能这个机器挣不到什么钱?因为这个问题决定了,如果你先就知道问题,结果绝对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讲维修思路最好配图然后分就会往上 而不是-3分。

不是不配图,是配个图很花时间,本来写个帖就不易,每天都一大堆事要做,真的很累,挣点不易啊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不配图,是配个图很花时间,本来写个帖就不易,每天都一大堆事要做,真的很累,挣点不易啊1

恭喜你终于不是负的了。配图也简单的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恭喜你终于不是负的了。配图也简单的呐。

其实论坛里的很多东西,都是给我们一个借鉴,一个思路。最重要的是文字,不是图片,图片的主要目的是不要发一些莫须有的编的帖子,你说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论坛里的很多东西,都是给我们一个借鉴,一个思路。最重要的是文字,不是图片,图片的主要目的是不要 ...

对,可是文字太多,现在都追求简单明了,一眼能看懂你的思路这样子的帖子是最好的。

网友:
如果我会修,就不看你这帖了

网友:
直接告诉结果不就行了

网友:
我就占个楼,差一分下载分,,,,,,,,,

网友:
你们猜什么问题? 是不是插错地方了

网友:
我压跟就没看懂说的是啥,帖子都发出来了 解决方案直接发出来不好么

网友:
发经验帖建议直接说明故障 不要你猜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个通病,问题其实很简单,但如果客户在旁边看到修,那么肯定是收不到什么钱的,因为问题很简单,但是可能我们要折腾很久才确定的问题,我是花了很久才找出问题,问题也是让我哭笑不的,问题就是:“”电源线坏了“”,这个电源的电源线是像一根USB 线一样直接可以取的,不插电源线的时候电源是输出5V ,可以用来给手机等充电,插上这个笔记本的电源线后就输出20v ,,当时我怀疑电源问题的时候,只换了电源试,还是用的他原来的线所以还是输出5V ,应该前面遇到的两个也是电源线的问题,因为现象都是一样的!

网友:
输出 20V 用来搞什么东西?? 你说输出5V用来搞手机充电 还可以。。 输出20 用来 接其他的 笔记本 供电?? 真是高科技产品啊。。。

网友:
看错了,我以为是笔记本 接口输出 20V和5V。。。

网友:
这个算功能少的  小米的是5V 12V 20V三个  自动识别的

网友:
真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说是电源线问题!如果楼主不说真的是猜不出啊!

网友:
呵呵 也就是说是电源接口线坏了 你再和我开玩笑吗

网友:
这个可能还真是个通病,我也遇到过,是个熟客,故障和楼主的一样,就是电源线的问题。换了OK.

网友(2019-03-01):
yoga的电源确实是可以输出20V和5V

网友:
猜不出来 小白猜不出

网友:
还是你自己马虎了啊,我们都是用稳压电源测试,特殊接口直接焊线接电

网友:
现在补充一点很重要,这个机器不要在接口处直接飞20v电压,要冒烟的,看电路图,还要飞个USBID 飞个3.3v的 才行,不能单独飞20

网友(2019-05-28):
。。。。。。。。。。。。。。。。电源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