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开机出现英文

楼主(2017-09-01):
机器原来不知道怎么搞的 出英文 有密码 从新涮了BIOS 没密码了 系统还是进不去 从装系统 重启还是这样

网友A:
做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系统试一下

他这个报错 做系统不能解决的

网友B:
“你的电脑被禁用,请60分钟后再试!”说明你没解锁成功,如果已经刷过BIOS,请按以下步骤走:

1、关闭MacBook。从苹果菜单选择关机或按住电源按钮约10秒钟
2、按住Cmd+Opt+P+R。
3、在按住以上四个按键时,按下电源按钮。
4、继续按住Cmd+Opt+P+R直到听到两声启动声响。

操作成功后进去试试

网友:
请问楼主,按照鑫茂电脑的方法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脑被禁用,请60分钟后再试!”说明你没解锁成功,如果已经刷过BIOS,请按以下步骤走:

1、关闭Ma ...

非常感谢  搞定 了

网友:
这是被远程加锁了,是PIN锁,要写BIOS

网友:
估计是远程锁了,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淘宝买一个原厂的BIOS刷刷

网友:
可以试一试刷论坛里去掉ME的bios。

网友:
还没碰到这样的问题哇  CMD op p r  这方法可以不

网友:
楼主 的技术好厉害啊  让人羡慕啊

网友:
淘宝买BIOS试试。论坛有部份BIOS是不行的。

网友:
迅维网是我学习的好平台。在这里。学到了太多的东西。谢谢

网友:
可以  解锁新姿势啊。。。。。。。。。。

网友:
之前客户设置固件锁了???????????????不然怎么还刷BIOS呢

网友:
CTRL ALT P R  开机4个一起按住不动  咚咚咚自动重启响三次之后放开 进去就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我们这里苹果笔记本修的少,

网友:
刷了原厂BIOS后第一次开机要按住Cmd+Opt+P+R,待电脑自动重启三次然后松开应该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远程锁苹果ID了,刷bios可以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脑被禁用,请60分钟后再试!”说明你没解锁成功,如果已经刷过BIOS,请按以下步骤走:

1、关闭Ma ...

层主厉害啊  我也不会进来学习的 下次碰到就方便了  不过这个情况我还没碰到到最多刷bios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