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掉电的另类问题

楼主(2017-09-01):
接到一块H61M-E 主板,上电测试发现没有总线和CPU供电,一会就掉电了,再短接开关没反应,按道理来说应该测下PCH供电的,但是我理论不太好,再加上这个主板的PCH供电管隐藏的太深就忽略了
导致走了不少弯路。。。。。。上图大家找找PCH供电

我是先修的总线供电,PQ21受控于PU10,PU10是个324

3247脚0V,直接测5脚,这里我就不说为什么了,大家都懂的
大家注意我也没测324的供电脚,嘿嘿细节不要挑剔了,
5脚也是0V,5脚受控于PQ17,我这里直接拆了PQ17,嘿嘿这大家也都懂
拆完以后加电测供电,总线和CPU都有了,但是喇叭不报警,CPU还是凉的
心想难道BIOS也坏了?刷我之前备份的BIOS后还是一样的问题,晕了
还是老实点找问题把,还是找324  5脚的问题,5脚受控于PQ17,PQ17受控于PQ41

PQ41通过PR204受控于PCH1.05V供电,实测PR204电阻两端都是0.4V
电压有点低啊,查下PCH1.05V的来源,跑到了PQ20

正要测PQ20时看到了PQ20控制脚的0欧电阻竟然是歪着的,到这里大家知道我之前
为什么说走了弯路了吧。。。。。。。。。。。。
主板上0欧的电阻一边的焊点都掉了,我就直接飞线解决了,

这次加电喇叭直接报警了,接内存亮机

这里总结下,这个实际就是没有PCH1.05V供电导致的掉电,但是这个主板的设计导致
一眼看不到PCH的供电管。。。。。。。这个估计就是拧螺丝的时候不小心碰歪了电阻
最后附上亮机BIOS和FZ格式的点位图

网友A:
这个也不算另类吧,H61的板子缺电基本都掉电的,更何况华硕技嘉之类的大厂

网友B:
楼主的维修思路值得学习和参考,收藏,以备

网友C:
师傅修板修的不错,点位图也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不算另类吧,H61的板子缺电基本都掉电的,更何况华硕技嘉之类的大厂

关键是这个电阻歪的特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维修思路值得学习和参考,收藏,以备

都是瞎修,没有系统性的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修板修的不错,点位图也给力!

都是瞎修,没有系统性的学过。。。。。

网友D:
电阻歪的  是怎么歪的哦

网友E:
一个小电阻引起这么大的故障

网友F:
这电阻比较歪的另类。不过修好就是件美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歪的  是怎么歪的哦

离螺丝孔太近,估计是上螺丝的时候碰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个小电阻引起这么大的故障

是的是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电阻比较歪的另类。不过修好就是件美事。

哈哈要不怎么赚钱啊。。。。。。。。。

网友H:
按供电时序反向推理,楼主睿智过人,必成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按供电时序反向推理,楼主睿智过人,必成大器。

也不是啦,就是查着查着就查到那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哈哈要不怎么赚钱啊。。。。。。。。。

这也是清楚上电时序,要是不知道时序,不知道怎么查,这故障也没法修。

网友:
有钱赚就是好了  不像我们   天天看电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也是清楚上电时序,要是不知道时序,不知道怎么查,这故障也没法修。

不是谦虚,我是真的不太懂H61之类的新主板的时序,这个主板要是没有点位图我是修不成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是的是的。。。。。。。。。。。。。。。

修机器之前多看一下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机器之前多看一下外观

这个隐藏的太深加上我太大意。。。。。。。

网友I:
不会是你自己碰到的吧?然后又慢慢修?

网友:
华硕总体质量没有技嘉V星的好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谦虚,我是真的不太懂H61之类的新主板的时序,这个主板要是没有点位图我是修不成的啊

点位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会是你自己碰到的吧?然后又慢慢修?

不是了,同行送过来的,具体怎么坏的咱也不知道啊

网友:
华硕主板缺供电引起的掉电,知道供电时序,有点位,就好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