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31 第一次开机正常用,再关机再开就报警

楼主(2017-09-01):
联想 E431 第一次开机正常用,再关机再开就报警,请问那位修过

网友:
什么样的报警声?查下BIOS电池,可能主板有虚焊

网友:
刷下BIOS试下 一般程序不对容易造成这样故障

网友:
刷其中一个BIOS可以好,遇到过第二次开机不显示的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几声报警,裸板点看看会不会报警

网友:
看下报警是什么报警 这个机器BIOS相对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