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换过硬盘,刷机过后进系统就卡死,

楼主(2017-09-01):
iphone6换过硬盘,刷机过后进系统就卡死,然后定白苹果.

网友:
来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要是我的话第一反应就是硬盘问题。新手说错请无视

网友A:
wifi正常不,有可能是cpu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正常不,有可能是cpu不正常了。

前摄像头排线短路,换了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正常不,有可能是cpu不正常了。

前摄像头排线短路,换了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