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换过硬盘,刷机过后进系统就卡死,然后定白苹果.

楼主(2017-09-01):
iphone6换过硬盘,刷机过后进系统就卡死,然后定白苹果.

网友:
在换个硬盘试试,可能硬盘是坏的。

网友A:
这个我好像听到朋友说过苹果手机更改硬盘或者内存都要更改程序还是怎么的

网友:
感觉像一般动过其他芯片的都是对方芯片没有装好

网友:
更改硬盘或者内存都要更改程序  更改硬盘或者内存都要更改程序

网友:
说的太笼统    看电流 刷机看报错 都做了没

网友:
前摄像头排线短路,换了解决问题..............

网友:
大音频拆了,WIFI拆了再看

网友B:
这个       修好了吗     我 看上去就不懂得样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修好了吗     我 看上去就不懂得样子啊

前摄像头排线短路,换了解决问题

网友C:
前摄像头排线短路,换了解决问题  ?、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好像听到朋友说过苹果手机更改硬盘或者内存都要更改程序还是怎么的

要用硬盘架写底层 然后用原来的序列号 一键写入

网友:
不用知道我是谁,我只是默默的来给你加个分兄弟,贴子写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用硬盘架写底层 然后用原来的序列号 一键写入

那怎么样,现在弄好了没   传授传授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摄像头排线短路,换了解决问题  ?、能说的具体点吗

刚开始只扣触摸跟屏幕,测试都正常,慢慢排除外配问题....测试前摄像头打不开,滑动屏幕几下就卡死。把摄像头排线换了问题解决,也不死机了。也不白苹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只扣触摸跟屏幕,测试都正常,慢慢排除外配问题....测试前摄像头打不开,滑动屏幕几下就卡死。把摄 ...

明白了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摄像头排线很容易坏  遇到很多了 一般都直接更换了

网友:
前摄的确容易引起。。还有红蓝屏什么的也可能是它引起的。

网友:
是哪里问题啊 修好没???????????

网友:
学习了,虽然目前为止还没修过,哈哈,确实叼哈,,。

网友:
这个摄像头排线很容易坏  ,换了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