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有铅与无铅区别

楼主(2017-09-01):
笔记本主板有铅与无铅怎么区别  这个问题一直没怎么研究过  因为学的时候老师都说了     现在的板子都是无铅的    一直都是按着无铅的修
今天就艹了     康柏的老机器    上电  电流能到2.0  就是不亮   其实这问题  一般就是显卡     但是这板子有北桥  而且北桥特别脏上面都是灰  明显北桥散热不好            先干北桥      咔咔的就上bga了    直接按着无铅的焊      结果可想而知    北桥 显卡  都短路了
没办法    问师傅  在加上 百度查 总结了一下

有铅与无铅的区分   刚学的时候有铅无铅总是分不好  老是混   只知道  一个温度高  一个温度低   后来知道了他们的来历  才把有铅无铅那个温度高那个温度低区分开 (我估计有很多和我一样的)
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有铅的温度要求低但是不环保     国家不允许    所以现在的板子都是无铅的

总结了几个区别有铅无铅的方法
1:915之前的主板  包括915(说白了就是老主板)
2:有铅的表面光滑透亮    无铅的发乌(楼主没注意过  不知道对不对)
2:度娘上的   没认证    那就是螺丝孔 是梅花式的  也是有铅的
3:带北桥的(深刻的教训)不一定带北桥的就是有铅的但是带北桥的你一定要注意了
4:麻烦了   直接上bga 先按照无铅得来   看看周围电阻电容化了没

好了就这么多     给分给分给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A:
我现在也还是没有办法驱别有铅无铅,都按无铅的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还是没有办法驱别有铅无铅,都按无铅的做。。。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我写的  应该对你有帮助

网友:
666,请大神指导指导,我怎么就没这个技术呢

网友B:
现在大部分都是无铅的吧,基本按无铅的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大部分都是无铅的吧,基本按无铅的来

你要是遇到个有铅的       你就不这么说了

网友C:
有铅的焊点比较饱满,无铅的表面粗糙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铅的焊点比较饱满,无铅的表面粗糙点

恩恩  都是这么说     11111111111111

网友D:
估计是复制的吧,不错在哪儿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复制的吧,不错在哪儿看到的

大哥  是自己写的    问师傅  还有百度查到    请认真看帖  有写

网友:
对于做BGA来说,有铅和无铅没有很大区别吧,我的BGA只有一组曲线,130/160/190/225/260,上下同温同步,有铅的在225的时候就动了,无铅的要在260的时候才能动。根据芯片薄厚来确定加热时长。当然了每个焊机都不一样,自己多实验一些掌握自己的焊机温度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大部分都是无铅的吧,基本按无铅的来

那来个有铅的怎么办        按无铅的来   直接都抱球了    一同电   搜嘎全烧了

网友E:
别说现在都是无铅的    我估计在过几年   还是会有有铅的笔记本来修         你是没见过370的板子  还有人修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别说现在都是无铅的    我估计在过几年   还是会有有铅的笔记本来修         你是没见过370的板子  还有人 ...

别逗了,无铅是必然化的,是应对环保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别逗了,无铅是必然化的,是应对环保的

我的意思是   有铅的老机器  还是会有人用的    你见过  老头老太太  用了8。9年的本     本100快都不值   还拿二三百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   有铅的老机器  还是会有人用的    你见过  老头老太太  用了8。9年的本     本100快都不值  ...

那倒是,不过我们这很难见到了

网友:
经过人工二次处理的 多数都是有铅的    工厂了来的都是无铅的

网友:
基本不用区分300度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