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42开机报警6声

楼主(2017-09-01):
DELL 15-3542开机报警6声 进系统都正常 找不到独立显卡有那位大师遇到过

网友A:
你数错了吧   应该是5声   coms电池 没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数错了吧   应该是5声   coms电池 没有电了

你说的那是5声 楼主求助是6声报警

网友:
我的也是开机6声报警进系统正常。问题还在显卡上面

网友:
先查查供电,不行找个BIOS试试。。。

网友:
我感觉还在显卡那边,不知道楼主查了显卡供电正常不?

网友:
独立显卡坏了。。。能不能显示的?

网友:
这机器是双显卡吗? 楼主怎么知道机器没检测到独立显卡??

网友:
看看供电 先  不行就刷BIOS 再不行 换显卡吧

网友:
楼主先刷个BIOS吧,再看看独显的供电

网友:
这个给出的信息还是有点不是很能确定问题点,最好多出点线索,这大神们好出点子。

网友:
屏蔽报警, 用集显就是了

网友:
      刚看了一下白皮书六声为,视频bios测试失败,视频子系统失败 多数为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