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80 USB键盘可用,U盘,移动硬盘识别不了

楼主(2017-09-01):
问题有点怪,USB 键盘鼠标都可以正常使用,就U盘,移动硬盘不能用, 开始以为是南桥问题,换了一个一样,论坛里面看看,有一样问题,但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机器老了,但客户要修,换板不好找,普通装不上,还只有修,请问到底什么问题,谁修到过?

网友:
是不是供电5v不足。  测一下看看。 不行换换电容试试。

网友:
插上U盘  再测USB的供电 看一下   有可能是带不动负载也有可能

网友:
测量一下插U盘的时候USB的供电

网友:
供电偏低,引起带载能力差也是有可能性的,毕竟你说USB键盘鼠标可以正常用,那至少数据传输部分就不存在问题。还是查查供电和OC信号吧。

网友:
查USB OC  不行.在5V供电上接个1000 6.3的电容

网友:
遇见过系统坏 的 进系统USB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