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2A88主板不能引导

楼主(2017-09-01):
一技嘉F2 A88XM-DS2主板,原来点不亮,加焊桥后可以开机,但是进不了系统,U盘PE也不行,BIOS刷过,内存显卡换过,开机就进如下画面。不知是哪里问题?

网友A:
会不会是桥问题,这种问题很难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桥问题,这种问题很难搞。

就一个单桥,看起来也没有别的什么可能引起了。

网友C:
技嘉有个小秘密,上诊断卡是不能引导的。你看素不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有个小秘密,上诊断卡是不能引导的。你看素不素?

亮机就没有插诊断卡,不知还有小秘密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单桥,看起来也没有别的什么可能引起了。

画面下方,是因益液晶关系? 怎麽有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单桥,看起来也没有别的什么可能引起了。

先放电,然後看有没有 Bios Rom换一颗试试.   检查一下 3.3V  Cmos有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面下方,是因益液晶关系? 怎麽有横线.

那个是显示器的问题,跟本机无关

网友:
换一个桥吧!这样基本是桥坏了!

网友:
AMD的单桥 发热量大  也容易坏    如果有价值的话 就换个桥   没价值就算了

网友:
你按提示点进去 下一步显示什么啊 直接没反应?

网友: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看一下如果觉得值就换个桥

网友:
客户已经把机器拿走了,可能是桥坏了,可以进BIOS设置

网友D:
进BIOS看看启动项有没有识别到硬盘或者U盘,如果没有,多半还是桥或者桥附属电路信号存在问题。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学习了受益匪浅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进BIOS看看启动项有没有识别到硬盘或者U盘,如果没有,多半还是桥或者桥附属电路信号存在问题。

BIOS里面硬盘U盘都可以看得到。COM也可以保存设置

网友:
  EFI 和传统模式都不能引导  那就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面硬盘U盘都可以看得到。COM也可以保存设置

那估计得干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