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60G开机白屏后分屏

楼主(2017-09-01):
鸿基45060G开机白屏几秒,然后就分屏,换过屏,屏线,还是不行,很多人以为是显卡,显卡加焊了也不行,最后量供电发现U49801供电不对,换上一个拆机的,立马OK,遇到两次了,感觉是通病,发帖让大家少走弯路,芯片我取掉了,就是这个。换上就好了。新人求评论,大神请指导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我修过类似的别型号

网友:
前一段时间碰到过一个。  5脚的一个管。 在别的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好了

网友A:
屏供电不足引起的故障,很多维修人员因为修机多了,看到花屏就干了显卡再说。

网友:
还有这样的现象  不错的经验 值得学习

网友B:
这样的现象  不错的经验 值得学习

网友C:
是屏的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屏的供电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现象  不错的经验 值得学习

有的,遇到我也没想到,第二次,才敢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不足引起的故障,很多维修人员因为修机多了,看到花屏就干了显卡再说。

我遇到第一想法也是显卡................

网友:
屏线接口的地方,宏碁的屏线接口的地方没什么保险,小的元器件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是什么供电  最好说明一下

网友:
凭供电不足,导致白屏,这个属于mos管击穿内阻过大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