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打印机共享??

楼主(2017-09-01):
win7系统打印机共享是个难题,有的系统不用调就可以共享,而有的系统就是调不好,第一个问题在桌面网络里点工作组里的电脑需要用户名和密码。第二个问题
在设备和打印机里点共享的打印机,打印机属性,打印测试页后提示已发送到打印机。但是打印机的工作方框里显示打印失败,打印机所有者为administrator.
我发现打印机所有者为administrator的一定打印失败。这是怎么回事呀?有这方面的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第一个问题,你将计算机管理中的用户管理的来宾帐户启动,然后把来宾帐户中的选项中打的勾都去掉,如果还不行将你要共享的文件或者打印机权限修改成everyone
第二个问题建议楼主看主机是否有显示来宾(其他电脑)正在打印,如果没有基本可以确定是来宾端驱动安装错误或者端口选择错误,如果有显示先排除打印机和单机连接的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共享突然出问题多半是主机端的问题,祝楼主早日解决

网友:
直接百度个WIN7共享工具很简单的

网友:
对了。我也是,直接百度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