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改集显的方法可以付费求

楼主(2017-09-01):
求820-2915改集显的方法可以付费求
qq 2249331750
微信 jxg0326
只要成功了付款

网友:
2待机器 直接去显卡 就可以
1待不可以改

网友:
机器型号都不说,有的机器能改,有的不能改

网友:
给个型号,或者给个板号,具体改的不一样。

网友:
不给个机型怎么说

网友:
有的能改,有的不能改,能改的有的去掉供电或显卡就行,有的要改好多地方,你问的是?

网友:
独显改集显也想学一下,很实用的技巧

网友:
我有个改集显的方法,只要有图纸全部可改,有的不行,桥没发出lvds 的不行

网友:
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改的  先说一下  什么机器

网友:
看一看。……。………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