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5392 和5392P 能代换么?? 谁知道

楼主(2017-09-01):
谢谢大神,或者谁有图纸给发一个

网友:
记得换过一次,可以,引脚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A:
现在分比以前贵了,图纸要10分,bios5分,分更珍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分比以前贵了,图纸要10分,bios5分,分更珍贵了

多发帖 传资料 积分不是问题的

网友B:
没有实际带换过 找芯片说明具体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实际带换过 找芯片说明具体看下

换上了还是一样问题,估计是可以代换。还在查电路

网友:
你实际测量一下就知道了,代换都是实际测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