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I7的隐性故障

楼主(2017-09-01):
机型:战神K650D-I7
板号:6-71-W65S0-D02
故障:插电自动开机,关机后无法再开机

同行送修一台战神K650D笔记本,说插电有时自动开机,自动断电,关机后不能开机。拆开检查没发现有进水,通电测试按开关正常开机,再关机后开机无法开了。找来图纸插电量了开关有18V左右,没有发现异常。插电过了5秒左右主板自动开机,强制关机后再按开关开机开不起来了。看了图纸开关脚第一脚进了一个P2808B的3脚,当触发开关时拉低3脚来控制6脚为低电平,6脚接了EC的18脚开机脚。插电自动开机时量P2808B的6脚为低电平,3脚15.6V左右。断开R328量EC开关脚正常,P2808B的6脚依然是低电平,量了上拉R119正常后,果断更换P2808B。以为好了,第一次插电没有自动开机了,按开关开机,开机后再关机都正常,第二次再插电试机时,又自动开机了。相当郁闷。

后来静下心来想,怎么开关有时量到18点几V,有时量只有15V几,而且开关脚电压极不稳定,后来断开把P2808B的3脚断开,悬空后,没有再自动开机,怎么插也不自动开机了。量P2808B的3脚电压18.几V,而且很稳定,看来问题出在开关到P2808B的3脚之间。再来看下图,P2808B的3脚跟J_SW1之间接了个D4,实际是空的,还接了个D3跟R22,R22也是空的,看来只有这个D3影响了。把D3拆了,把P2808B的3脚焊回,通电量电压18.几V正常,再也没有自动开机了,应该是D3坏了,导致漏电造成这个故障。

就是下面这个鬼东西

总算修复,谢谢各位,觉得有用支持一下,加分!

 会员1596059300鑫豆2025-5-6 10:29
 会员6391132元2023-2-6 18:41
 会员13391682元2023-1-8 14:33
 会员11450142元2022-12-30 10:04
 会员4556662元2022-12-14 22:18

。海绵宝宝。 + 1 + 1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A:
正在修这个机子,进水的没修好,SUSC跟SUSB南桥不发出,换了南桥问题一样,南桥工和条件满足,没搞了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不错、、、、、、、、

网友:
那么这个管子的作用是什么呢?不装也行?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遇到这个问题秒杀

网友:
开关电压不稳定 导致时开时不开,,,,,

网友:
谢谢分享,上次有个同行碰到这问题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修这个机子,进水的没修好,SUSC跟SUSB南桥不发出,换了南桥问题一样,南桥工和条件满足,没搞了

不是有图纸吗?按时序来搞呀!很多问题都是有理可依的

网友:
思路清晰,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了吧  遇到挺多台了

网友:
我看到一半就知道是这个玩意 漏电造成的··蟹蟹楼主分享···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器bios设置之后就不能触发过五分钟就能触发不设置bios正常使用不受任何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器bios设置之后就不能触发过五分钟就能触发不设置bios正常使用不受任何影响。

查查桥的RTC电路吧,应该这块有问题,

网友:
修疑难杂症 都需要静下心来修。。。。。。。。。。。。

网友:
这种板子 8208 最爱坏,,桥坏的也多。 楼主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机子问题挺多的

网友C:
而且对维修人员来说还不是太好查

网友:
楼主细心技术好 谢谢分享下次碰到我可以对照你的维修思路搞一下

网友:
楼主分析的细腻,不然这样的问题是很难找到的,感谢分享

网友:
D3这个是防静电的吧 吧 吧。。。。

网友:
仁宝还是 啥的板子 开关线路好容易出问题 都要挖线 重新埋线的

网友:
神州的质量真的不怎么样  修过好几个了   做工一般

网友:
这种故障最烦人了,恭喜楼主票子到手。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维修牛逼    6666 看你修机学了不少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碰到我可以对照你的维修思路搞一下

网友:
稳压二级管吗?最近看到几个稳压二极管引起的疑难杂症

网友:
这个机子少见啊,666,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机子,不过是南桥短路的。这机子南桥太容易坏了

网友:
这机器主板好多通病 你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808B当时可不便宜  现在应该便宜了

网友:
大神舟现在都是高端机啊,大神舟现在都是高端机啊,大神舟现在都是高端机啊,

网友:
下次修到蓝天的机器,量开关电压18V就不要认为是正常的了,D3是一个稳压管,稳压参数1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对维修人员来说还不是太好查

回贴不要刷楼   再刷楼就处罚了

网友:
漏电  不同于短路   相对来说 难查一点

网友:
D3的位置终于找到了分享给大家秒杀

网友(2018-03-07):
思路清晰 学习了 这样的贴多点 顶顶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很清晰有理有据 ,,,

网友:
谢谢分享,上次有个同行碰到这问题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