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电容引起的主板故障

楼主(2017-09-01):
       这两天一直在修映泰G31的板子,真的好多,明天去公司再补个图上来大家看就知道了,其实这种板现在也没什么维修价值了,但是我这种小小白拿来练手还是不错的,坏了也不可惜,哈哈。。。。。。。。。。       电容引起的主板故障最近遇到的有上电掉电、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不定时掉电、无法开机、开机没显示、不跑码,大概就这些,看下图

都是这两个位置的电容,换了之后问题就解决了,看电容表面有的很明显,有的不是很明显,如下图

换的时候有的也是凭感觉来换的,取下来测总是反向充放电过程不太正常,测容量的话我的万用表也测不准,所以基本没测过,反正换了之后问题都没出现过

新手发帖,有不对的地方望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老规矩,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
一般电容有问题都看的出来,不明显的就没注意到

网友:
还是要鼓励的,虽然是换电容还是需要鼓励的,维修好了就是好

网友:
       以前这种电容好多轻微鼓包还用的很嗨,

网友:
取下来测总是反向充放电过程不太正常,测容量的话我的万用表也测不准,所以基本没测过,这个方法好。

网友:
这样的板子电容怀孕之后  换完基本能好!

网友:
电容坏了都能看出来,真是下功夫了,点赞

网友:
这种电容鼓包  漏液  滤波不良  就会引起不稳定的故障

网友:
修板子最喜欢看到的 莫过于电容怀孕了··

网友:
我之前也换过跟楼主差不多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