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地问一句 大神 rt8205和51125 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7-09-01):
默默地问一句 大神 rt8205和51125 可以通用吗 今天修到一个
笔记本
看着引脚完全一样
笔记本

网友:
不能说完全通用,有的可以代换,有的不可以。我昨天换了一个,倒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 昨天我看了看有关RT8205的说明 8205又分几种型号 有8205B 8205L什么的 你最好先看看是什么型号

网友:
应该可以的。看18的布置

网友:
引脚完全一样 还要看下两个芯片的PDF的反馈脚电压一样不一样的

网友:
试一下吧,有的机器是可以的,有的机器是不可以的

网友:
定义一样不代表也可以完全代换,有时你得看供电,反馈或者其他功能的设定闽值。

网友:
试试再说吧 .

网友:
定义一样就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