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解一下 图中芯片的工作原理 跪求

楼主(2017-09-01):
这个芯片 都是哪个引脚最容易引起不工作 13脚和16脚 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芯片

网友:
13脚en电压,16是电源电压

网友:
建议说明一下故障,

网友:
正常情况1脚 6脚不接地 0.8v左右,8脚3.3V 17脚 5V

网友:
自己去文库找就有啦,各个脚都会引起问题

网友:
有供电 开启 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开启,主供电有了,上官有供电的话就可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