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H81M-V PLUS REV1.03

楼主(2017-09-01):
一块主板H81M-V PLUS REV1.03没有cpu供电 想找个这个版本的点位图看看

网友:
ASUS的吗  如果按照时序查了  可以直接换掉EN引起的相关原件来判断是不是PWM不良

网友:
Asus H81M-V_PLUS_1.03

Asus H81M-V_PLUS_1.03.zip

网友:
找到点位图了?  修好了没

网友A:
别的供电都正常了吗?

网友:
谢谢提供的点位图已经在淘宝买了个点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的供电都正常了吗?

别的电压电压都出来了芯片的en也是正常的了 还是没出cpu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的电压电压都出来了芯片的en也是正常的了 还是没出cpu供电

既然EN都有,那就得查查反馈或者芯片主供电这块,1150板子不上CPU都有统一CPU供电出来。

网友:
外部工作条件俱备就先换芯片试试吧。

网友C:
我也有一张,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张,楼主修好了吗

最好还是没有修好 客户不等了 拿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EN都有,那就得查查反馈或者芯片主供电这块,1150板子不上CPU都有统一CPU供电出来。

请问下1150的这种板子会不会和bios有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1150的这种板子会不会和bios有关了

不会,拆掉BIOS也能出供电,因为仅仅是个统一CPU供电,前期并不需要SVID的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拆掉BIOS也能出供电,因为仅仅是个统一CPU供电,前期并不需要SVID的调整。

多谢 是这样的我找了个8系的板子拆掉试了下 确实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 是这样的我找了个8系的板子拆掉试了下 确实这样

是的,后期才需要。所以之前不需要去纠结桥或者BIOS,如果EN正常,就在芯片反馈或者自身这部分多找找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后期才需要。所以之前不需要去纠结桥或者BIOS,如果EN正常,就在芯片反馈或者自身这部分多找找问题 ...

想请问下 一个华硕的B85主板没复位需要vrmpwrgd 还需要pwrok么 还需要其它好信号 才出复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请问下 一个华硕的B85主板没复位需要vrmpwrgd 还需要pwrok么 还需要其它好信号 才出复位

当统一CPU供电正常以后,CPU电源管理芯片会发出VRMPG信号,经过转化给桥。然后IO发出PWROK信号和APWROK信号,在25M晶振作用下,桥的CLK_REF电压正常和DIFFCLK_BIASREF信号正常,那么桥会读取BIOS,配置ME信息,发出全板时钟信号,部分时钟信号会被桥自用,接着发出CPU_PG信号给CPU,那么CPU会发出SVI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进而CPU内部的核心供电,VTT总线,VCCSA系统代理供电等这些集成到CPU里面的VRM供电模块会作用。最后桥发出全板总复位信号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统一CPU供电正常以后,CPU电源管理芯片会发出VRMPG信号,经过转化给桥。然后IO发出PWROK信号和APWROK信 ...

非常感谢版主的指点 看来8系和7系的还是有些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版主的指点 看来8系和7系的还是有些不同的

是不同,毕竟CPU首次集成VRM供电模块在核心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