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115-B A1278

楼主(2017-09-01):
今天接了一个苹果pro维修   板号820-3115-b    开0.2a立马掉电,拆开主板,上电测待机电压,有3.3v  无5v,这个机器待机3.3和5v都应该有,在测试5v有没有短路,只有16欧姆,明细短路,加一个5v电压上去,发现u4800发烫,芯片型号是CY7C63803-LQXC   拆下来,不短路了,看这个芯片,应该是不重要的芯片,先不管他,上电测试,还是没有5v   ,果断再换一个51125芯片,5v电压出来了,完美开机进芯片,因为拆了CY7C63803-LQXC这个芯片,我特地测试了一下usb接口,发现有用,其他功能也正常,就不管他了,交差收钱。

时间太急,没有拍拆掉CY7C63803-LQXC芯片的位置,所以没有上传那个图片了,大家知道就可以了,哈哈

网友:
这个芯片 还真看不出来是干什么的

网友A:
看你发的电路图好像和usb红外有关系,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苹果机器修起来就是爽 有图纸 而且还能收高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机器修起来就是爽 有图纸 而且还能收高价

现在市场价格战打的低,也没多少钱好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发的电路图好像和usb红外有关系,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我检测过了,usb没影响,可以用,应该不是特别重要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