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长虹企客不亮灯,求教,

楼主(2017-09-01):
长虹企客不亮灯,求教,电源板有异响

网友:
有异响或者吱吱响大多是变压器身可者输出端不良

网友:
你测了那些电压都写上,那样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多是变压器身可者输出端不良

网友:
这么问,怎么回答你,先看看PFC300多那个电压是否正常,在看低压那路电压不正常,在具体检查。

网友:
待机5V正常吗?强行开机FPC380正常吗?

网友:
长虹CHIQ很多电源板是输出12V,然后在主板上转换出待机电压,然后主芯片复位读程序后待机,待机灯就亮了。
先测量电源板12V有没有电压输出,如果没有就是电源板问题,查电源板。如果有,查主板上的是否有待机电压,5VStb和3V3Stb是否都有,没有的话就是主板坏了。
再下来就是主芯片复位、读取FLASH程序后待机的问题。这个没图也说不了,直接上示波器吧。

网友:
测电源板有没有5V和12V吧,正常都有的话,电源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