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无扩音无送话

楼主(2017-09-01):
微信对方听不到,扩音对方听不到,换了前摄像头无用,打座子组值正常,换了音频芯片,还是没用,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哪位高手指点下,忘了打一下音频的底值

网友A:
微信送话只有视频和前摄像有关系吧   小白说错请无视

网友B:
无送话换尾插,尾插到音频IC的脚  拆芯片测量I2S4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送话换尾插,尾插到音频IC的脚  拆芯片测量I2S4阻值

扩音的送话跟尾插有关系吗?我的是前摄像头的送话器无送话,下边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信送话只有视频和前摄像有关系吧   小白说错请无视

就是微信视频无送话,语音用的是下边的送话器

网友C:
跟免提送话是同一个送话器。会不会是c0945那几个电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免提送话是同一个送话器。会不会是c0945那几个电容有问题?

通往音频的两个电容我也换了,也没用,

网友:
这个和前像头上面的送话有关。你排除了通路和外配。换了音频。只能先测下音频通底脚阻值。看看了。

网友:
打了一下音频底脚,cpu虚焊了,指纹也是跟CPU 断线了,不敢动CPU

网友:
报风险啊,先显微镜仔细观测座子有无问题,确信是cpu虚焊,也是练手好机会,不可错过

网友:
尾插换了吗?。。。。。。。。。。。。。。。。。。

网友:
或者是基带I2S总线有问题,测阻值

网友:
通CPU 的线路无阻值就只有搞U了。,

网友:
确定cpu虚焊,放弃了,有空拆来教练手,没干过cpu

网友:
CPU虚焊了,楼主焊功可以的话加焊一下吧!

网友:
加焊了一下定白苹果了,再加焊一下不开机了:da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