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维修 DELL游侠 AM9M ,来涨经验了······

楼主(2017-09-01):
客户描述,按开机键没反应
插电源没充电灯,按开机键没反应
拆机过程省略····························
议价过程省略·····························
板子到手,测量公共点19.5正常
测量3V 5V待机电压.无电压,电感对地值无异常
芯片用的是51225c
51225的线性3V 5V都有正常的电压
EN1 5V_ALW开启信号无电压,EN2 3.3V_ALW开启信号 3.3V

芯片问题?猜个毛线,换了再说?
结果换个51225芯片,还是没有3.3V_ALW电压
有供电,有线性,有开启,无动作还是动作后掉了?
示波器可以抓到瞬间3.3V的波形
万用表测量3.3v_ALW,瞬间有电压就掉了?
仔细看了一遍图纸
3.3V的开启来自适配器检测OK信号

有了3.3ALW EC有了待机供电开始读BIOS
定义完GPIO输出ALW_ON开启5V_ALW
会不会是BIOS或者EC引起的
BIOS芯片拿掉,3.3V_ALW一直都有3.3V
5V_ALW没有电压---正常,因为BIOS拿掉EC没有GPIO定义,没有5V_ALW的开启
3.3V_ALW能持续证明PWM部分没问题
下面开始绕弯路了················
猜想,bios错误导致EC 定义错误,保护了待机3v 5v?
猜毛线,刷bios,把bios芯片焊上去,故障依旧
EC 换了EC还是3.3V只有瞬间起来就掉了
不着急,再理一遍时序
1.      公共点电压正常
2.      适配器检测正常信号开启3.3V_ALW
3.      EC和BIOS得到待机电压
4.      EC读取bios开始GPIO定义
5.      EC发出ALW_ON开启5V_ALW
6.      5V_ALW待机产生,待机电路完成,等待触发
会不会就是5V_ALW PWM部分有问题,51225直接关闭所有的PWM输出
记得3.3V_ALW5V_ALW的对地值没有问题,没有短路啊
5V_ALW的滤波电容依旧不行
没办法了,用双电源来维修吧,好久没用过了
PCB,把5V_ALW的后继分开,测量阻值如下

单独加一个5V的直流电到5V_ALW后继,待机电流0.0002,没短路,微短路的迹象都没有!

不管了这些了
按下开机键,电流正常,接屏亮机

裸板5V_ALW的亮机电流之后100MA
这么低?客官别急,没有接硬盘,没有进系统,5V_alw作为一个辅助供供电而已
那么基本就锁定了就是5V_ALWPWM部分异常
导致51225 把整个PWM部分保护掉了
有了思路就好说了
呦呦,切客闹,煎饼果子来一套···············

换掉5V_ALW的上下管,再短接上我们割开线的地方
插电源,3.3V_ALW, 5V_ALW持续输出了
按开机键顺利亮机·················

发帖不易,学到一点东西的老铁们,给个双击《加分》,评论666·····
谢谢各位老铁支持························

网友:
备份的bios,刷机需改ME!!!!!!!!!!!!!!!!!!

DAAM9MB8D0 DELL7557.rar

备份BIOS

网友:
分析的很仔细 适合我们新手看 看的好明白

网友:
今天是个大短的问题,不过同行修了,修的地方很多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呀,思路很清晰,给力。

网友:
这是上管不良所引起,瞬间有波吧。

网友:
我遇到过你类似问题,触发后3v输出0.9,5v没有,最后查出3v输出到桥的经过mos管,结果桥短路了,导致,换桥ok

网友A:
问一下如果用示波器抓5V开启会不会抓到瞬间波形?

网友:
搂着好有耐心啊,技术也很厉害,我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

网友B:
在迅维网又学了一招,还可以把5V后断开,单独外接电源开机,试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如果用示波器抓5V开启会不会抓到瞬间波形?

能抓到瞬间的波形,只是时间很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迅维网又学了一招,还可以把5V后断开,单独外接电源开机,试机器。

嘿嘿,双电源搞机,我经常玩,时效快

网友:
可以可以  又学习了

网友:
这样还真没玩过啊

网友:
缺电压 就补电压 用示波器测不出来吗 上下管好坏

网友:
厉害。又学了一招,还可以把5V后断开,单独外接电源开机,试机器。

网友:
怎么啥 也没有啊,经验放在哪里了, 求

网友:
有示波器早就修好了

网友:
这个双电流倒是第一次 看到真正意义上改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先收藏了

网友:
這招學起來以後有育到可以試看看 幫你加分和收藏囉 謝謝樓主分享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独特,双电源还没玩过,又学到一招,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不着急 时序再走一遍 哈哈

网友:
我今天也刚遇到一个还好我的比较好修

网友:
我一直以为只有少许人会直接换IC,刷BIOS,换IO。
看来大家都还是有3板斧的情节

网友:
双电源这个6了 把5V 断开后还是不产生,已经证明PWR有问题了

网友:
双电源维修。第一次见过,原来是这样,楼主很棒

网友:
好有耐心啊,技术也很厉害,我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

网友:
双电源这个方法很实用 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网友:
NB 没想过 这样修机子 张见识了

网友:
赞一个。留个记号,已被不时之需。

网友:
亮点是双电源维修,看来弄个双路输出的可调电源还是有用处的

网友:
谢谢各位老铁支持!!!!!!!!!!!!!

网友:
楼主 老司机了

网友:
楼主还检修手机啊

网友:
老司机写的好详细 大力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