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rs760c1即常见又特殊的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7-09-01):
联想l-ars760c1主板,小机箱,来的时候上电测试不加电,换我的试机电源也是不加电
用镊子短接绿线有时还可以报警(没接内存),心想送钱的来了
PS:肯定是IO到绿线断线了
拆下主板测也没断线啊。。。。。。还是老老实实跑线吧
根据图纸跑线(自己在图纸上面备注,好下次好找)

发现短接开关后IO已经拉低绿线了(原谅我没有测别的信号直接上的ATX_PSON,导致又走弯路了!!!)
那就怪了,明明绿线已经拉低了啊
怎么主板还是不加电呢????难道主板短路保护了?测紫线5V还有啊
去掉CPU供电短接开关还是不行啊,难道是联想通病USB的小八角坏?
直接拆掉后置的两个八角(又一个坑!!!),上电还是一样。。。。。。。。。
维修陷入困境,打算换IO了,找了一圈没发现这个型号的,唉,放弃吧

第二天没事了又想起来这个板了,期间和坛友聊了聊这个问题,答曰让我查下紫线的线路
大概看了一眼论坛没图纸啊。。。。。还是查查IO的信号吧
开关到IO的5V有跳变,IO到南桥的3.3V有跳变,问题来了,南桥到IO的3.3V只有2.3V
短接开关后会上升到3.3V,心想难道是南桥的问题???直接上BGA
半个小时后上电还是没反应。。。。。。
测SPL3还是2.3V这会是那里的问题呢,难道是南桥微短了?后来一想联想的这个SPL3还跑到USB的小八角啊
这才想起来还有两个前置USB的八角没拆呢!!!!!
直接拆掉短接开关风扇转起来了。。。。。
上图

总结:这个主板实际上就是联想通病小八角坏导致的不加电,但怪就怪在IO可以拉低绿线,拉低后不论主板还是电源都不通电
让我走了不少的弯路。。。。。。。实际也是自己太吭了(被自己坑了两会)
发出来希望大家少走弯路,自己以后也长点记性,修板还是要按流程来。。。。

老规矩上图纸和BIOS

网友A:
V星代工的吧?如果slp_3是0的话,应该就不会拉低绿了

网友:
收藏了   下次碰到这种情况 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星代工的吧?如果slp_3是0的话,应该就不会拉低绿了

所以说发上来让大家少走弯路,这个板SPL3待机2.3V,但是还可以拉低绿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星代工的吧?如果slp_3是0的话,应该就不会拉低绿了

S3待机2.3   应该还有问题  S3 从来待机都没有电压的

网友C:
看到小8脚USB管理芯片,我就想起V星。

网友:
引用 网友B:
S3待机2.3   应该还有问题  S3 从来待机都没有电压的

对的,SPL3待机2.3V估计就是小八角串过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到小8脚USB管理芯片,我就想起V星。

这个主板就是V星代工的吧,这种八角太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板就是V星代工的吧,这种八角太爱坏了

是的,十分爱坏。

网友:
只修到过小8脚不正常,导致的15s关机重启……对其它人而言,可能是通病,对你我来说,这故障都是第一次见……谢谢分享!

网友E:
有没有图看看,这个小8脚 的脚 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图看看,这个小8脚 的脚 位;图

我上传的图纸里面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