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iphone6不开机报错4005 56 维修

楼主(2017-09-01):
第一次发帖,因为比较懒,技术也不到位,还有时间的原因所以一直没发过帖子。进入主题,这是一台朋友的机子,说是从2楼摔下来的,白苹果不开机,他自己刷过机,报错56, 机子到我手上后,我也刷了一遍。报错4005. 在结合电流90ma左右,在看看老李的远程课件, 基本判断是CPU和硬盘通讯线路出问题。 先把硬盘干下来打值 发现硬盘E1   AP_TO_NAND_ANC1_WE_L(写使能输入) 应该是写入开启的意思, 这个脚无穷大。这个脚是直通CPU的,接下来只能干U了,可是之前干一个死一个,怕呀。 可是没办法啊,只能干了。 中间有很多图没拍,干完了下没掉有用的点。快克2008  330度干下来的,风速最大。在完下来处理好焊盘在看下电流,好像是10ma。应该算正常的。那些植锡最难的就是植CPU下层,植了好几回,太薄的植锡网根本没法用,会鼓起来。导致中间的球大,边边的球小,心想干上去看看行不行,打值 0.95v短了,看来急还是不行滴。 只能拿之前厚的植锡网重新植了(厚的不会鼓起来),还是植到第二次才基本合格,装完打值,基本没发现什么短路的地方,打到PP_GPU的地方发现只有56,感觉有点低,在拿id板打一下 80多。心想应该问题不大,没对地就行。加电看电流40ma左右 基本ok 窃喜   这里基本成功一半了,接下来干上盖。 这里温度是250 这样  风速80    时间大概3、40秒吧。干完待冷却后在看电流,干完每一步都必须看下电流,看看有没有干好。上电  80多,基本OK。接下来硬盘,还特意上了下测试架 确定没问题就装上。装完看电流100ma定住。之前刷过机 刷不过,所以要重新刷。走了3分之2  报错56,回到朋友之前的刷时候的状态了。CPU是没问题了。报56都说是NFC 和摄像电路问题,NFC的嫌疑大些干NFC先,干下来掉有10几个点 接下来是清理焊盘  飞线,装好后刷机, 刷机一路通过,ID是朋友的 进系统测试功能,其他OK 就摄像头打不开 打值没发现异常,测2.85v没有,拆下U2301 直连
A1 A2脚 还是不行。   这时没思路了。又翻老李的视频看一下,当所有的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手电筒也打不开的情况下干闪光灯驱动芯片。,干下来果然掉了好多点。补完装上 ,终于OK了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不用知道我是谁,我只是默默的来给你加个分兄弟,贴子写的不错

网友B:
不干死几个CPU,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会干U。我现在已经坏的怀疑人生了。

网友C:
从二楼掉下来屏幕没爆?这质量还是可靠的!

网友D:
干CPU就怕主板漏铜 断线了 很是麻烦

网友:
我特别喜欢楼主这样的贴 ,前后说得很清楚,分晰倒位。发贴肯定是想分享自己的精验给大家。就得这样有条有理。方便大家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手工很不错,结果肯定是很好的了

网友:
干CPU运气和技术各占一半,继续努力

网友:
修的挺仔细,一步一步,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干CPU玩了多少个了呀 现在都都那么厉害了

网友E:
这个手工必须过关。焊接cpu等都ok,完全没压力,修机秒修的,那就是大神了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知道我是谁,我只是默默的来给你加个分兄弟,贴子写的不错

感谢鼓励,你们的鼓励就是发帖的动力

网友:
这个       修好了吗     我 看上去就不懂得样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干死几个CPU,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会干U。我现在已经坏的怀疑人生了。

是啊,前面干5s的起码有7、8个吧,手工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二楼掉下来屏幕没爆?这质量还是可靠的!

屏没爆,不过触摸不了啦。换个总成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CPU就怕主板漏铜 断线了 很是麻烦

温度要把握好,温度开高点,时间上把握住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手工必须过关。焊接cpu等都ok,完全没压力,修机秒修的,那就是大神了就可以了呵呵

还是要多修啊,有些没经验很难修出来,

网友:
看得到   维修起来手工很重要 CPU   真不是一般难度 啊   厉害

网友:
不干死几个CPU,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会干U。我现在刚学一个月还在练手工U 自己动过2次一次蜘蛛网了 一个OK完美

网友:
干CPU  要多少度 风速多少  感觉现在不练练CPU 都不好意思说是修苹果的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思路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下,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为什么干小IC也能掉那么多点阿?温度很重要阿,最好用直风

网友: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

网友:
每天看你们干CPU看得心里痒痒

网友:
苹果维修确实不好搞 掉点太容易了   哎 报了几个了

网友:
干CPU的机会不太多,也不太敢干,也是干一个死一个!

网友:
楼主很厉害了,连环故障,还有有资料,呵呵

网友:
摔过一连串问题,恭喜楼主修复好了,分享出来的过程让我学到了不少维修技术,谢谢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屌丝焊工还没过关啊,主要是CPU

网友:
也就是说CPU是白干了?还好CPU干好了,不然就亏大了!

网友:
点位图是自带阻值的么?

网友:
老板手工不错 高手了 学习了  谢谢了

网友:
不错哦,思路清晰  不知道修摔机报风险没有

网友:
不干死几个CPU,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会干U。

网友:
楼主这也太牛逼了吧  这技术  手工绝对的牛逼

网友:
感谢楼主,手工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帖子很好啊,很多案例都包括了啊,技术过硬啊,思路很清晰啊,不错,希望以后经常分享啊

网友:
膜拜大神。。撬U的感觉紧张不??

网友:
请问楼主那个视频 那里可以看

网友:
楼主够厉害  我是一个手机的小白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2017-10-01):
工作量真大 CPU NFC 闪光灯 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连续干死11块A8。已经怀疑人生   在实地老师说我那位置有毒....

坚持下去。你会有收获的。要总结不能光干不想。学会了就会觉得恶心了。干多了想吐

网友:
以前不知道开机报错这个代号什么意思现在知道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很详细 感觉对小白 很有用 赞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写的不错,思路清晰,大神级的人物了.

网友:
厉害厉害这都能弄手工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写的有点乱啊,多发几次估计好点

加油楼 主很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干死几个CPU,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会干U。我现在已经坏的怀疑人生了。

我开始学的时候连死8个

网友:
不错 不错 思路清晰  修好不要个 56百块 对不起这时间

网友:
不上硬盘做u原来电流在  40左右啊,,这个很没试过哈哈学习了啊

网友:
帖子看起来很轻松,修的时候也花了不少功夫吧,

网友:
修好             用了那么长时间 没出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