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1465 820-00164-A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7-09-01):
前几天接一台A1465 11寸AIR笔记本电话。今天空闲拆机维修。。。。
      客户最开始拿过来,待机0.032,按开关没有反应。拆机板号为820-00164-A。平时维修苹果的本本比较少,所以没什么思路。最开始拆机就测量电感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经过测量,没有发现有短路的电感。再上电,待机裸板为。0.031不触发。。。因为没经验,还是先上论坛看了看有没有前辈遇到同样的情况,想捡捡便宜。看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1961-1-1.html这个贴子的时候 ,也按他的思路来测量。   PP3V42_G3H   电压 3.34V       SMC_RESET_L  3.37V,也正常。当测到PP3V3_S5_REG_R的时候 ,电压只有0.59V。心想应该和前辈遇到的一样的情况,同样测量 23脚 VIN对地阻值。结果短路。然后直接上5V 1.8A 烧机。烧了N久也没有烧出来,反而DC线到很烫。看图纸U7501 23脚电压是从PPBUS_S5_HS_OTHER_ISNS
过来。PPBUS_S5_HS_OTHER_ISNS 又是从 R5430经过PPBUS_G3H  过来。R5430 板子上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当时没有过多的看图纸。直接就把PPBUS_S5_HS_OTHER_ISNS经过的几个电容全取了,结果还是短路。于是又返回看图搜PPBUS_G3H信号 还经过了PPBUS_S5_HS_COMPUTING_ISNS 这里。于是把R5450断开。发现 PPBUS_G3H不短路了,是PPBUS_S5_HS_COMPUTING_ISNS后级短路。打开点位,看它经过哪些地方 看图也不多哈。直接烧机,摸摸它经过的地方。还是5V 1.8A烧了半天也没有反应,再升到3A。一样没有反应,没有明显发热的地方。再5V 5A试试。大概烧了20秒,轻轻摸到 C7372电容发烫。心里美美的,把它换掉,补上R5450 电阻。再测量F7140保险,保险也坏了的。也换掉。再装机测试。。。 完美亮机。维修结束。。。

写得不容易,请大家加加分。高手请略过谢谢。。。。。没分了请加加分。。感谢大家

网友A:
图纸插得不好,大家凑合看看哈。谢谢理解

网友:
写的还是比较好,一看大楷就能明白,运气好

网友:
:写的不错,能看明白。,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 哈哈 经验很重要

网友B:
苹果的信号名称看着好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插得不好,大家凑合看看哈。谢谢理解

不是图纸插得不好  只是图片截图截的大小不一  所以显得不好看

网友:
苹果机有点位有图纸,修的多了 其实比普通机子还好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信号名称看着好晕

看的多了 理解明白就一样了 信号名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