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华硕H61M开机出现F1 显示NEW CPU installed ,不可以进系统

楼主(2017-09-01):
觉得肯定有个引脚去检测cpu的拆与装。写了1303版本的BIOS还是一样。进BIOS里面设置时间是可以保存的,进去里面修改bios系统设置就保存不了,
最后在论坛下载了个M2N主板的点图去看看32768旁边的702引脚功能,

有个cpu_present#这个信号从cpu到702场管的G极。s极对地,d极是一个S_new_ cpu#这个信号进桥里面

。顺着这个思路在H61M-E主板的我cpu座子里面找的,找到个H_SKTOCC_链接了个702的G极

。S对地,d极(O_NEW_CPU)这个信号去了IO里面

,直接万用表一侧G极对地178欧姆(不cpu的时候),暗喜,估计问题找到了

。料板上拆个702换上ok了

直接亮机,再也不出F1

网友:
不错,有点位还好没有点位的话,这维修就麻烦死了

网友:
这种问题  我也碰到过   不过好像没换什么东西 具体怎么弄的  忘了  反正是好了

网友:
我也好想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应该不用换什么零件

网友:
现在修主板就直接看看有没有别人修过的问题,一般直接换板,下次看嫩故不能喷到你这个问题

网友:
技术不错,以后修到可以用下你的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SKTOCC电压不正常导致的故障还没碰过,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这种SKTOCC电压不正常导致的故障还没碰过,只遇到不能触发的。谢谢分享,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