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屏抖

楼主(2017-09-01):
联想一体机屏抖

超过1024就不显示   显示超频了

1024X768屏抖得厉害
800X600是好的屏不抖

显卡是和cpu一体的  焊过了
驱动换了个遍  3150的
屏线是好的

就差屏没换了

大神来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建议安装官方网站的显卡驱动,个人认为和驱动有关系不见得是硬件有问题。安装版的系统和官网驱动的话还是抖,再去检测硬件吧。看你的第二个照片像是滤波不良或者供电不稳的那种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安装官方网站的显卡驱动,个人认为和驱动有关系不见得是硬件有问题。安装版的系统和官网驱动的话还是抖 ...

1024以上  不显示  是什么意思        这一体机  百度查的支持13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安装官方网站的显卡驱动,个人认为和驱动有关系不见得是硬件有问题。安装版的系统和官网驱动的话还是抖 ...

还有这是屏供电不稳吗     摁摁有可能    很有道理  谢谢了
我看一下

网友B:
屏出问题也很有可能的,还是想办法找个屏试试,确定是哪的问题了在看看能不能修

网友C:
联想C200修过这种问题,分辨率调高屏抖,最后是换CPU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联想C200修过这种问题,分辨率调高屏抖,最后是换CPU好了

。。。。。。。。。。。笔记本吗     cpu坏了   还是集显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屏出问题也很有可能的,还是想办法找个屏试试,确定是哪的问题了在看看能不能修

没有屏   有屏早就换了    不是没有吗   所以上来求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吗     cpu坏了   还是集显坏了

一体机,双显卡,板载CPU,CPU输出RGB经过MCU转换成LVDS给到屏

网友:
分辨率调高就不行的话   多数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稳不稳···官方驱动··

网友:
这种问题的话要么驱动问题,  要么显卡问题。 这两种的可能情比较大。做个参考

网友:
我也碰到过联想的这种机器,最后也是换CPU好了,好像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屏   有屏早就换了    不是没有吗   所以上来求助了

随便找个屏就可以了  17  19  20  22随便 显示正常你就可以大胆的买屏了   你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屏问题

网友:
联想C200 ,这种机器 ,应该是CPU 的问题吧, 合一的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

这样灌水   你不怕被禁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

这样灌水   你不怕被禁言吗

网友G:
你看看vga 外接输出有没有问题   这种一边是  cpu 到屏 之间的转出了问题

网友:
也遇到过此类问题,最后换主板维修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下屏,试试。也可以换个屏试下

网友:
显卡是什么型号的,还有驱动下官方的

网友:
这样灌水  你不怕禁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看看vga 外接输出有没有问题   这种一边是  cpu 到屏 之间的转出了问题

外接????联想一体机   一体机   一体机

网友:
能外接不?外接正常否?

网友:
学习了     以后会注意                                       1

网友:
外接试试,让后是否屏线有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