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PP3V0_TRISTAR_ANT_PROX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7-09-01):
7P上面的,PP3V0_TRISTAR_ANT_PROX这是个什么信号?经过电源,U2,尾插,那位知道?求答,谢谢

网友:
PROX不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接收跟发射、这是是射频的信号  是天线到射频ic的信号、应该是 但是不能100%确定 你参考下

网友A:
这个是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供电吧.............

我知道是供电,但不知道是什么的供电。。。。

网友:
3V的 USB管理器 天线 距离感应器

网友:
3V  TRISTAR是USB管理   ANT是天线    PROX是距离感应器的意思。

网友:
字面意思是  3V供电,尾插,天线,感距。应该 是电源给U2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