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反复咚咚响

楼主(2017-09-01):
一台A1286开机后反复咚咚响,就是开机咚的一下那个声音..隔2秒再咚...以前好像有碰到过..忘记了是什么问题,谁还碰到过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A:
这是个什么问题 能听到dong的一声应该是亮了吧 会不会是暗屏

网友B:
一直咚咚的  看看电流 是不是一直在重启   拔掉开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问题 能听到dong的一声应该是亮了吧 会不会是暗屏

没有亮..........感觉就是在反复重启..明天重置一下SMC或是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咚咚的  看看电流 是不是一直在重启   拔掉开关试试

应该是重启..明天去试试看.........谢谢版主

网友:
应该就是重启,才反复的咚咚响,看下电流

网友:
插在稳压电源上详细判断一下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