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 扣掉电池能坚持几天。。

楼主(2017-09-01):
联想E440开机不上电 扣掉COMS电池放电后开机能坚持几天。。  几天后又不行了。 想请问一下各位  不上COMS电池能解决问题吗?有试过的没。。 不想动南桥  打了黑胶的!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吧,不行的话估计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rtc电路试试

网友B:
查查RTC电路  要是没问题的话  那就得动桥了 黑胶也没啥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吧,不行的话估计还是桥的问题,

BIOS刷了 还是一样的。。这个桥 不光打了黑胶  板子还薄。一上BGA就得拱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RTC电路  要是没问题的话  那就得动桥了 黑胶也没啥难的

RTC 是。。。  原谅我没去过学校。。  还有 就是焊这个板容易翘!

网友:
不上电池么,隔几天拔一下电池就当放电,凑合用。。。

网友:
电路问题。。。。。。。。。。。。。

网友:
那只能换南桥试一下了,南桥是不好换,小心点也没事

网友:
很好技术真的很好,只得我学习,但是也有不足之处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应该是他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  不动不行了 。。。

网友:
金币不够用,无法搜索金币不够用,无法搜索金币不够用,无法搜索金币不够用,无法搜索

网友:
查RTC电路吧,不过基本上桥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不上电池能够坚持就好估计这款是AMD的吧。重点查RTC那块。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应该是他出问题了。。。。好运

网友:
不错的分享,不过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这个都是南桥的通病   换南桥吧 这个黑胶还是蛮好去的

网友:
不上COMS电池能解决问题吗?有试过的没。。 不想动南桥  打了黑胶的!就是南桥问题啦,,

网友:
不上COMS电池能解决问题吗?有试过的没。。 不想动南桥  打了黑胶的!就是南桥问题啦,,掉电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呀,我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