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楼主(2017-09-01):
联想E40 没有待机电流 找个待机芯片换上后 刚插上电源有待机0.01 马上就消失变成0.00 大神有什么思路没

网友:
先查查后极有没有电路的地方,没短路看看芯片旱没旱好

网友:
待机后极有短路   导致刚出来就保护关闭输出了

网友:
测量一下3v5v后面有没有短路,一般是短路导致芯片保护关闭输出啦

网友:
看下19V过来了吗。再查下开启,换两个大电容看看看

网友:
后继是不是短路了の?

网友:
这个描述也是简单的没谁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测量一下3v5v后面有没有短路,一般是短路导致芯片保护关闭输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