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2手机X608无法开机,充电一直亮红灯,不联机

楼主(2017-09-01):
乐视2手机X608无法开机,充电一直亮红灯,不联机

网友:
高手在民间,乐视的机器难搞。修得这么牛B,羡煞旁人。希望多多分享类似文章

网友A:
这是板层短路的意思啊?楼主积分怎么是负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板层短路的意思啊?楼主积分怎么是负数呢?

灌水太多,要不就是盗别人帖子,侮辱之类的

网友:
短路就用烧机大法。遇到这样的机器同样问题可以秒了

网友B:
前一段时间刚遇到过,此方法挺好的,原理就不太清楚了。那位师兄出来详细地解释一下

网友C:
这个是要把短路烧开的意思吗??

网友:
。。。这文字描述看得我头大呀,

网友:
对我来说你们都是高手啊高手带带我吗

网友:
非常好用。谢谢楼主 。那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
请问下楼主,我遇到三个乐视2都是这样子,我用负极点地,直接大短。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要把短路烧开的意思吗??

我也不明白楼主到底啥意思,我测量这个电容都是小短,如果加电压按理直接就烧的大短了。不是造成更麻烦的故障了吗、

网友:
直接烧穿啊?

网友:
谢谢分享啦,我的手机也是这样不知道可不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方法好用吗,有空我也去试试

网友D:
这个方法倒是遇到过,也烧开机了。可是测量主板的两端还是短路,不知道原理怕有返修直接烧坏。楼主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E:
昨天我也搞定了一个也是这个地方,。把电容拆了 ,通病

网友:
CPU  检查一下   有可能是摔得 我有一个一样问题的手机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精确了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1

网友:
这个给力

网友:
意思是大电流烧机强行烧断短路点吗?

网友(2017-10-01):
烧这个不好把握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倒是遇到过,也烧开机了。可是测量主板的两端还是短路,不知道原理怕有返修直接烧坏。楼主知道这是 ...

主要是没图纸。有图纸可以研究下

网友:
论坛上乐视相对比较少,小米的就比较多!!!

网友:
资源共享 感谢 楼主好人
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
遇到几个乐视的手机都没有修好。。。主要技术不过关。。给外面修的

网友:
同行的都说乐视的很难修。。。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进来学习中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感觉乐事手机的板子很容易坏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  用这种办法 把这一路给烧断吗

网友(2017-12-13):
是的挺好呀,谢谢分享,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
通往CPU的 拆了CPU后不短路了,阻值回到400多。烧开机了还是会有别的问题  没事干扫了一下CPU焊盘 小小发现。有兴趣的大佬可以借鉴一下MTK6797的原理图

网友:
找到个该处理器开发板的图纸 大同小异

网友:
截个原理图 如下  对应CPU引脚应该是AM9/AP9,来自电源的H16脚LDO_OUT,同时也供给集成的音频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没图纸。有图纸可以研究下

图已出  见回帖  对应电容通电源的H16脚_VUSB33_3.03/3.3v_100/50MA。也通往电源本身的音频部分,同时通往CPU的AM/P9脚。而CPU这个脚又和USB相关。听筒问题借充电ic的电也是这个道理,但是并不完美。这一路的测试点应该在SIM卡座下方右起第2.3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我也搞定了一个也是这个地方,。把电容拆了 ,通病

图已出  见回帖  对应电容通电源的H16脚_VUSB33_3.03/3.3v_100/50MA。也通往电源本身的音频部分,同时通往CPU的AM/P9脚。而CPU这个脚又和USB相关。听筒问题借充电ic的电也是这个道理,但是并不完美。这一路的测试点应该在SIM卡座下方右起第2.3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一段时间刚遇到过,此方法挺好的,原理就不太清楚了。那位师兄出来详细地解释一下

图已出  见回帖  对应电容通电源的H16脚_VUSB33_3.03/3.3v_100/50MA。也通往电源本身的音频部分,同时通往CPU的AM/P9脚。而CPU这个脚又和USB相关。听筒问题借充电ic的电也是这个道理,但是并不完美。这一路的测试点应该在SIM卡座下方右起第2.3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倒是遇到过,也烧开机了。可是测量主板的两端还是短路,不知道原理怕有返修直接烧坏。楼主知道这是 ...

图已出  见回帖  对应电容通电源的H16脚_VUSB33_3.03/3.3v_100/50MA。也通往电源本身的音频部分,同时通往CPU的AM/P9脚。而CPU这个脚又和USB相关。听筒问题借充电ic的电也是这个道理,但是并不完美。这一路的测试点应该在SIM卡座下方右起第2.3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图已出  见回帖  对应电容通电源的H16脚_VUSB33_3.03/3.3v_100/50MA。也通往电源本身的音频部分,同时通 ...

乐视这个机器很多这样的故障。我记得有个地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乐视这个机器很多这样的故障。我记得有个地方短路

短路的并非电容本身 应该是VUSB33这一路短路了 听筒和USB都是这一路上的 通往CPU

网友:
我有一个X528的,没有找到那个电容短,也没图纸,放一边了

网友:
见识了,楼主高手,遇到了试试,

网友:
电容不短路怎么办?不知道怎么解决也是充电亮红灯!开机50毫安

网友:
乐视这个电流的问题不要太多,我手头有三部

网友(2018-02-04):
手上有46台红灯的 准备要大干了  拆了几个 都是拆完CPU 阻值变成400多正常了  还是CPU内部短路了

网友:
厉害了,我就现学现用,搞了一台,以前多台没搞成,

网友:
如果出现上述故障按此方法可以搞好   我亲测!感谢无私奉献!

网友:
心思敏捷,分析准确,条理清楚,值得赞赏

网友(2018-03-18):
111111111111111进来看看,咱是来学习的进来看看,咱是来学习的

网友:
有台X501 同样毛病 等拆机看看 试试能不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