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不开机维修思路

楼主(2017-09-01):
一  : 加电看电流
1  :  加电短路:检查BATT与VCC_MAIN供电是否短路,测量两个地方:A.电池触电正极是否接地,
       可直接把电压调小,然后加在正极,慢慢调高电压,看主板哪块发热,就是哪里问题
2  :  测量电容C2086.C2087是否两端对地,如果对地,可以在C2086左边加电,然后慢慢调高电压,
      看哪里发热就是哪里问题
3:按开机键无电流反映
   测开机键接口J4700第4脚是否有1.8V电压,如果不正常,检查电阻R4710,R0952是否断线
R4710可以短接,R0952必须更换

二:按开机键有电流反映则直接测量电源的输出,检查逻辑部分供电是否正常
  1.测量C2000是否有1.0V电压          PP_CPU
  2.测量C1320是否有1.8V电压          PP1V8
  3.测量C2070是否有1.0V电压          PP_CPU_SRAM
  4.测量C1150是否有0.8V电压          PP_SOC
  5.测量C2132是否有1.8V电压          PP1V8_SDRAM
  6.测量C2130是否有1.1V电压          PP1V1_SDRAM
如果有电压不正常,多数为电源问题或者输出漏电。

三:检查开机复位知否正常在TP06处测是否有1.65V,如果没有,大多数为R2260进水虚焊。
         注:R2260不可短接

2:检查主时钟Y0600是否正常,可以在Y0600测量是否有0.4V,电阻R0650与R0651不可短接

2:检查I2C总线,具体测试,如图所示
2:电脑联机用iTunes刷机看具体报错
1.硬盘报错:亮屏报错4005
2.暂存报错:4014
3.CPU报错:黑屏4005
以上报错仅供参考,因为报错有很多原因
如:4005报错,CPU本身问题,电池问题,I2C总线问题都会引起

网友:
已收藏,很好的维修资料,日后肯定能用得到,

网友:
楼主希望以后把贴里的文字和图片写对应,方便大家阅读。这样发出来很多新手看得一头雾水。希望以后多分享技术资 料

网友:
总结的不错。。感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虽然目前为止还没修过,哈哈,确实叼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