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寸 Dell 版号11289-1 待机51225发烫 维修过程

楼主(2017-09-01):
14寸DELL  版号11289-1   待机51225发烫,电流0.2A
拆机目测没有进水,,,换芯片,,没有51225,找了个1225C代替
故障依旧,于是刀子割断3脚  线性3V,电流表调到3V开始烧机,,
烧机电流大概在0.2A左右,,没有明显烫的地方,于是放到一边,,,
期间一直看图纸,,搜索线性3V去哪儿了,后来测得U6502发烫
3D3_S5转3D3_WLAN_AOAC的芝麻官,,,测3D3_WLAN_AOAC对地短路,,,于是把电流表正极接到这里,,接着烧
烧到南桥晶振旁一个小电容烫,,,拆掉OK,,,,此机器修复,
期间 ,因为线性3  5V   待机3  5V,都没有明显短路,,所以怀疑过EC,,把EC拆了又装回去,,
烧到南桥旁小电容烫的时候,南桥也有温度,,差点干桥了,,,图纸  BIOS奉上,,,都买的,保好

网友:
短路一般还算好修一点,我功底不好就怕找信号。
也没看见图纸和BIOS呀?奉上了?

网友:
楼主图纸,BIOS呢,没看到啊

网友:
南桥边上的小电容  损坏的机率还是不高的   线性短一般都是EC的问题  杀错EC也是情理之中

网友:
待机不良 如果不烧机可能直接 换芯片  换EC  换南桥了  南桥哪个部分的电容短路

网友:
你点子正,刚修个同行的dell板,板号13269-1 ,3d3v_s5短,1.05短,再测u口数据线,依然短,三桥合一的u挂了,同行说他自己换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