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不出CPU供电维修,开机三秒左右断电一直这样

楼主(2017-09-01):
ga-h61m-ds2不出CPU供电维修,开机三秒左右断电一直这样  这板在我手上都修过好多这种问题,但这次不是Q13 电压问题,也不是开启的问题,拿到手上,就差CPU供电没有出来,一直就为以是CPU供电的问题,我手上有一块一样的主板,但可以点亮的,后面把能点亮的CPU供电管理IC,换过来还是一样,故障,最后还怀疑这个Q13 电压过高,正常应该是1.0V左右的,那板却每次都是2.3V,这样,最后还是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6018-1-1.html板子去,我的好像Q24 ,S极都得一点点电压,后把能点亮的板的那电阻换过来,最后结果 不断电了,能亮机了,但原来好的板找了一个差不多3K的电阻,却点一下却风扇转一下就王停了,偶尔有时候能亮机,大部分都不亮,把不好的弄好了,却把原来能点亮的却坏了,原能点亮的,装给客户进系统时候就自动断电的,一直放着。看来这板还是问题多多。 原来修很久没有修出,没事做又拿出来修修看。这技嘉这型号,问题真多,以前修好了,没有用几天又是这断电,怕了这板了。

网友A:
这个技嘉的主板我很喜欢,就是很难修。我有好几个都没修好。都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技嘉的主板我很喜欢,就是很难修。我有好几个都没修好。都是没有CPU供电。

我手上还有一块华硕的H61的,进系统用几秒钟就断电,再开又正常,都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B:
最后修好没,这板掉电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修好没,这板掉电多问题

原那块能点亮的,有空再修,那块一直没有CPU供电,不是说修好了么,你没有看明白么

网友:
我有一块引导系统就重启PE也重启 BIOS不重启

网友:
技嘉H61这板子  真得是各种问题   很是奇葩

网友:
H61系列出CPU供电说好修好修,说难修也难修。涉及范围很广。

网友:
最近修了不少技嘉的板,INTEL的大部分是电阻问题多,AMD的那个2.5V稳压器坏得多

网友:
修过BIOS芯片资料坏,最后刷写BIOS就可以了。

网友(2017-10-14):
路过学习,楼主辛苦了,顺便借楼刷个下载分